autocad中,如何竖写文字?

楼主(2007-07-12):
autocad中,如何竖写文字?

楼主:

好像不可以阿

我的意思是

要写成这种形式

刘 张

德 学

" V# ~9 P6 ? f+ o* O2 H

华 友

可以一次简单写好吗?

网友:

Format--text style-- vertical

网友:

我是用如下方法,也觉得也很方便.

网友:

在字体里选择前面带@的字体类型,就是竖写文字.

网友:

如图所示.

网友:

什么时候实践 , 等打文本的时候看看能不能竖着写!!!

网友:

楼主不是吧?
4楼的方法最方便啦。命令“T”

网友:

在多行文字输入中选择带@的中文字体,输入文字后,在特性设置里选用旋转270度。若想按常规显示宽度比为0.75可在多行文字输入中选择宽度比为1.2。真正解决有点麻烦,

网友:

若经常用此种字体,可在文字格式中创建一个“竖行文字”,设好相应的要求,每次使用时选此字体即可。当然旋转270度仍需在特性中设置。

网友:

看看,保留意见

网友(2008-04-10):
非常感谢高位高手!

网友(2008-06-14):
分开写吧,
慢点

网友(2008-08-18):
5、9、10楼的朋友说的都极正确,正儿八经搞设计的都是这么做的。4楼的方法闹着玩儿可以,要是文字一多,功夫都用去搞搬运了,还摆的歪歪扭扭的不能见人。

网友(2008-11-14):
都是高手啊!学习了!谢谢

网友:
4楼的方法的确是快!!!

网友:
只看该作者

学习了,谢谢!

网友(2009-04-10):
我还没发现竖着用的场合。

网友(2011-09-27):
我按照各位高手的方法试过,可是像括号“()”没能实现啊,例如“火灾排烟(高速运转)”怎样实现“()”也是纵向显示啊~~~拜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