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车跑偏,啃轨如何处理---[请教]

楼主(2007-07-12):
我司有N台天车,双道小车。

轨道长约20米,目前啃轨严重

大家谈谈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些问题

网友:

没有实际看过实际现场,从一下考虑几点仅供参考.
1.是否车轮磨损严重且两边磨损程度不同
2.轨道是否变形或一面磨损严重
3.传动部分联轴器是否有脱节的地方
4.从动车轮是否有转动部自如的轮子
5.操作是否有斜拉重物开动小车的行为

网友:

2楼说得不错,仔细观察.

网友:

两轨道之间是否平行
左、右(前后)车轮是否等距平行

网友:

若是两边驱动,建议也同时查一下同步状态,制动器状态。

网友:

上面的各位社员说得都有道理,我再说两个原因:
1、如5楼所述制动器(抱闸)可能一边的,在运行时可能依然干扰正常运行。
2、可能轨道上有油泥,造成单边打滑并啃轨。

网友:

     小车走行一般是用电机和立式减速传动,如果啃轨,应该重点检查小车4个车轮组的角型轴承座是否有螺栓松动、卡板开焊、等现象,大车车梁要检查车梁是否变形、小车轨道是否压板开焊钢轨串动等(可以通过两根车梁的下挠对比,轨道的平行度等参数测定得到结论)。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大家说的都有点道理,不过操作起来就有些难@

我们打算换新轨道,四个车轮一起换!

然后检查联轴器,油隙

网友:

1、检查小车轨道平行度是否超差;
2、检查小车是否有一主动轮浮空;
3、检查小车两侧走轮平行度是否超差(喇叭口)。

网友:

楼上所说的第三条经常遇到.

网友(2007-09-06):

我认为9楼说的不错,如果是轨道是用过的话,可以排除第一条,但我个人认为第三条的可能性最大,顺便用水准仪测一下小车轮的对角线几高度

网友:

重点注意9楼指出的第2和第3条,

网友:

还有:阁下的天车是悬挂式的还是桥式?悬挂式和桥式起重机出现啃轨现象原因不尽相同!

网友A(2007-12-07):
检查轨道的平行度,,
车轮的平行度,,
轨道是否倾斜、压板是否松动、轨道借口是否开焊

网友:
多半是轨道平行度的问题。
或者检查轮子是否松动

网友:
我曾经在公司碰到一回,发现天车两电机传动不同步,电机线圈油腻多。

网友:
我说还是找专业厂家修理吧,天车?不是说笑的,修不好,好重的物件从人的头上掉下来,谁负责?找专业厂家修理,也是看成买了保险了。

网友:
平衡

可能两边重量不均,把其中一个电机挂到另一边,不要把电机都放在一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轨道的平行度,,
车轮的平行度,,
轨道是否倾斜、压板是否松动、轨道借口是否开焊

对 测轮子各项距离 看轴承 轮子的磨损 轨道 的 平行 调直 电机 是双的 同步吗  单电机的 看传动机构轮子与轨道

网友:
我觉得还是请厂家来修理,我厂曾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后来换轨道后,也一样啃得历害。

网友:
主要是校正论平行与轨平行 包括轮的横向间隙(轴承)

主要是校正论平行与轨平行 包括轮的横向间隙(轴承)我曾经见过使用了三十多年的轨道与轮子 现在在还在正常运转

网友(2009-10-14):
重点查制动器是否同步。

网友:
呵呵,还是要检查
1轨道的平行度,
2轨道的直线度
3大车轮子的平行度
4轮子的直径
还有的是你的行车是哪家生产的?
我公司的行车都用了快45年了都没事,当然我们是自己大修的,不然也不可能用这么久的

网友(2009-12-16):
有导向轮吗?

网友:
还是找专业的维修好点,科尼起重机公司就不错。

网友(2010-01-21):
大家讲得很有专业性,学习了

网友(2011-01-10):
横梁刚性不足也会啃边

网友:
参照以上各位的意见处理后,可把两侧端梁的电机更换为冶金起重软启动实心转子电机,有单速和双速的,效果更好

网友(2011-03-28):
平衡,同步,轮子的大小,导轨的位置度,起吊的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