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滚动轴承可以采取反安装---[如图,请教]

楼主(2007-07-12):
哪些滚动轴承可以采取反安装?

滚动轴承采取反安装可以提高轴的刚度,但是不是只有角接触球轴承和圆锥滚子轴承可以反安装啊。请教大家了。

网友:

也称背对背安装,这种结构可以提高系统的抗弯矩能力.角接触球轴承,单列圆锥滚子轴承,调心推力滚子都可以.

楼主:

角接触轴承的正安装与反安装:
为保证正常工作,角接触轴承一般应成对使用,两种安装方式,
两外圈窄边相对,称正安装,可使两支反力作用点靠近,缩短轴的跨距;
两外圈窄边相背,称反安装,使轴的跨距加长.

网友:

刚度是两种安装方式选择的很重要的依据。

然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必须得考虑:那就是热膨胀,间接影响到游隙的设定。

网友(2007-11-15):
图上结构,我们也在采用,但机床上面很少见到使用,一般都是成对的。其优点是可以消除轴向的间隙。

网友:
角接触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