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与汉字输入---[求助]

楼主(2007-07-12):
autocad为什么在用五笔输入文字时不能同时输入符号或数字等,必须切换到英文输入才可以?谢谢各位

网友:

autocad输入汉字是用在标注的时候吧?因为用的少,有的情况没有遇到,不过一般用三个比较常用的,如%%c,%%p,%%d等表示的,并不怎么用汉字,没听说用英文输入,不过文本可以输入汉字!

网友:

直接切换到大写吗

楼主:

我试了好像没用

楼主:

回高大无敌:是在注技术要求时,经常要互换,实在麻烦,不知有高手能解决

楼主(2008-02-24):
仍没解决?

这个问题还存在,不知有谁遇到过相同听问题?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五笔情况输入符号,字体选为宋体字,但英文字母必须为小写

网友:
可以用极点五笔,用右边SHIFT进行中英文切换,十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