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工作不久就出现严重汽蚀---[求助]

楼主(2007-07-13):
有个客户在别的厂购了一台ZA150-400泵, 泵工作不久就出现严重汽蚀,工作介质常温就汽化,装置是倒灌(储液灌高于泵),要求不改变管路及其他装置,请问有没有

解决办法?倒灌了为什么也会有汽蚀形象?吸入管径太小???降低转速是不是有没有改善效果?

网友:

估计入口管道直径小、阻力大等,可以将储罐增加压力试试,如氮气等。

网友:

我估计是内腔与叶轮表面有砂眼等缺陷

楼主:

谢谢哈,这得去现场看看了

网友(2007-09-06):

在泵的吸入端有没有安装滤器或阀门?如果有,应首先排除滤器脏堵或阀门误关/损坏。

网友:

泵的吸入端是否有异径管?
如果有,则应为偏心异径管,且向下偏心。

网友:

进油管是否为软管,要检查一下有没有内脱皮现象,使进油受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