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LY12CZ的表面处理方法DYZH是什么?---[请教]

楼主(2007-07-13):
小弟是刚毕业的,对很多东西都不懂 上网也没查到相关资料  恳请各位多多指点

现在碰到表面处理和选材问题 感觉好无助……&

比如说DYZH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方法……大家帮帮我吧

网友:

表面处理方式是要针对不同的材料而言的,您这样提问,将叫我们怎样答你好呢? 你要对什么材料处理呢?要处理到什么程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面处理方式是要针对不同的材料而言的,您这样提问,将叫我们怎样答你好呢?

你要对什么材料处理呢?要处理到什么程度呢?

嗯 我现在要处理的材料是LY12CZ   方法DYZH  我就不知道这DYZH是啥意思  表面处理后有啥效果

这是我目前最需要解决的

其他的表面处理方式我慢慢再学吧 主要材料是钢和铝合金的

再次感谢老马老师的指点

网友:

题目改了,感谢老马对于年轻人的一贯关怀。

网友:

LY12--十二号硬铝
CZ--淬火(自然时效);

ZH--铸造黄铜

DY--不知道

碳钢的热处理符号
D--氮化
Y--油淬

网友:

多谢猫侠出手襄助,问题的前半部分LY12CZ已经清楚,但楼主对后面的加工代号DYZH不清楚,我也没有查到。

网友:

D.Y是就的标准标注方法,就是导电氧化的意思,相当与新标准Ct.Ocd ,至于ZH我得查资料才能明白具体含义。呵呵

网友:

旧的标注方法,打错一个字,不好意思

网友:

谢谢秦风网友,最好能够将相关的资料上传一下。谢谢!

网友:

期待秦风的答案

楼主把原话传上来

有色金属与黑色金属的热处理符号表达意思是不一样的

例;
黑色金属的热处理Y符号表示---Y--油淬
有色金属的热处理Y符号表示---Y--加工硬化状态(冷作硬化)
对材料而言Y符号表示---Y--易切削

热处理要求用符号表示比较少见,一般是在技术要求里用文字表述
建议向设计者请教

网友:

抱歉,我上面写的不正确,D.YZH应该是电化学阳极化处理并着黑,H.DY是我上面所说的那样。
新旧标准对照应该是  D.YZH----Et.A.xxx  XXX代表后处理方式

网友:

由于工艺现在编制比较少了,记得不怎么清楚了,不过这次应该没有问题的,我有新标准,没有老标准。如果可能我传给大家。

网友:

至于这个效果嘛,怎么说呢,这种处理方式属于表面转化,表面会有松孔,有利于喷漆等表面处理的材料附着,也有利于颜色的附着,表面和铝材的差不多,可能没有轧制的表面光亮,黑色

网友:

我当时仅从材料和热处理二方面查资料,没想到电镀方面,今晚看了<电镀工艺方学>没查到相关的电镀符号解释。   } 秦风的解释应是对的,能把对照表传上来就更好了    楼主  十二号硬铝 --粗加工---CZ淬火(自然时效);即固溶处理---精加工---阳极氧化(电化学氧化)黑色氧化膜

楼主:

嗯 谢谢大家热情的回答  真的非常感谢

我今天打电话问了一个师傅  他跟我说是 电氧灼黑(DYZH就是首字母) 至于具体的效果我不清楚

这些都是电镀的行业约定的东西  好像还真查不到

再次谢谢大家

楼主:

导电氧化,表示方法为Ct.Ocd ,用于铝及铝合金,具有导电和防护的性能,适用于在一般 条件下工作的导电零件,
rTk}iiCAx开思论坛
%cY3Xnk.F UiCAx开思论坛阳极氧化是电化学氧化,分为硫酸阳极氧化、铬酸阳极氧化、磷酸阳极氧化(很少用)、草酸阳极氧化(成本高,少用)。电化学氧化是防止铝及铝合金腐蚀的有效方法,硫酸阳极氧化膜具有绝缘性和多孔性,外观无色透明,厚度约为5~20um.附着力强,主要用于防护和装饰。

嗯 我觉得要的效果是防腐蚀这个

网友:

铝及其铝合金的阳极氧化
1作为防护层
2作为防护--装饰层
3作为耐磨层
4作为电绝缘层
5用作喷漆底层
6用作电镀底层

1硫酸阳极氧化--主要用于防护和装饰层。不适于孔隙大的铸造件、点焊件及铆接件。
2草酸阳极氧化--一般在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使用,如制作电器绝缘保层、日用品表面装饰。
3铬酸阳极氧化--铬酸阳极化膜与有机涂料有良好的结合力,是油漆等有机涂料的良好底层。运用于 容差小,表面粗糙度低的零件,以及一些铸造件、点焊件及铆接件。但对含铜、硅量较高的不适用。
4瓷质阳极氧化--其抗腐蚀能力优于硫酸阳极氧化膜。
5硬质阳极氧化--主要用于对耐磨、耐热、绝缘等性能要求高的零件。

阳极氧化膜的着色与封闭
阳极氧化得到的新鲜氧化膜具有多孔性和化学活性,很容易进行着色处理,这样既美化了氧化膜外观又可提高抗蚀能力。纯铝、铝镁、铝锰合金的氧化膜可以染成各种不同的颜色,铝铜和铝硅合金的氧化膜发暗,只能染出深色。
1化学染色法;2电解着色法       (略)

铝及其铝合金上的电镀---铝及其铝合金表面上可以进行电镀,电镀后不仅可以得到各种不同的装饰性镀层,而且还可以改善它的导电、锡焊、耐磨、光学、抗蚀等性能以及与橡胶的粘接能力等。(内容略)

网友:

电镀与表面处理的表示方法:
【基体材料】/【处理方法】.【处理名称】【处理特征】.【后处理(颜色)】
处理方法有:Ep--电镀、Ap--化学镀、Et--电化学处理、Ct--化学处理
处理名称有:P--钝化、O--氧化、A--阳极化(包括草酸、硫酸、铬酸和磷酸)、Ec--电解着色等等
处理特征有:b--光亮、s--半光亮、m--暗、hd--硬质、cd--导电、i--绝缘等等
后处理有:P--钝化、O--氧化、Cl--着色、S--封闭、Pt--封闭等等
例如: Al / Et.Ahd         铝合金电化学硬质阳极化
          Al / Et.A.Cl(bk)   铝合金电化学阳极化并着黑

OK, 我该说的就这么多了。

网友:

可根据GBn167-82,可没有代号为DYZH的热处理方法啊!?

楼主要注意,即便是行业内使用,也要遵循相关标准的,否则就不可能标注在图纸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根据GBn167-82,可没有代号为DYZH的热处理方法啊!?

楼主要注意,即便是行业内使用,也要遵循相关标准的,否则就不可能标注在图纸上。

8 d; K f

嗯 谢谢老马老师的指教  那位师傅给我说好像是电镀行业内的标准 具体的也不清楚

另 我想问问您  您查的这本书名是什么?

网友:

[国内外常用金属材料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外常用金属材料手册]

谢谢您了

网友:

硬铝表面被弱碱(亚硝酸钠液体)腐蚀了,如何补救啊。。。。

急急
大家快帮忙啊。。。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

了楼上网友另开一贴可能好点

网友: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