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车床轴用什么材料?---[请教]

楼主(2007-07-13):
各位大虾:

    请问1525型的自动车床的主轴和攻牙轴用什么材料好?特别是我攻牙轴,轴长280,直径17。以前用铬钢容易断

; k6 c4 C- s |. m& C& i

用45#钢不够强度现在用SNCM420的料朋友说也容易断,所以请教一下各位,多谢指教!

网友:

机床主轴多选用38CoMoAl,楼主可以参考。

楼主: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