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的导线孔如何抛光,用什么方法最好?---[请教]

楼主(2007-07-13):
有一产品1。5的孔,需抛光并两端压圆角R0.3?请问如何加工?

网友:

抛光小孔用线抛光机,压倒角有专业工具,少量可以在数控铣上代专业磨头干。

网友(2010-04-25):
可以用先抛光机抛光,可用不锈钢线材或者铜线与适量的研磨膏抛光。

网友:
挤压绗磨专门对异形孔和异形外径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