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订制检测设备,如婴儿推车耐久性测试---[北京]

楼主(2007-07-13):
我们单位主要做检测,没有专门的检测设备,想要订制检测设备,如婴儿推车耐久性测试、自行车车把动态疲劳测试机等,北京有没有相关的比较好的企业。谢谢。

网友:

给你一个建议:你可以找找一些高校的研究所去作这个课题。
这中设备不外乎分这么几步:
1.阅读相关的标准,搞清测试的方法、步骤和评定准则;
2.设计检测设备的机械结构,主要用于刚性支撑、加紧、定位、旋转驱动、安全防护位移控制等;
3.开发设备的控制系统,一般为工控机下连PLC或者数据采集卡的二元控制架构;
4.选择传感器,
5.编写控制程序,控制逻辑需要在第一步中明确,在这里,主要是将上述逻辑程序化。

为了是控制程序可视化,并降低编程的门槛,避免使用VC++, VB等编程软体,最好使用商业化的组态软件,如组态王等,来编程。

网友:

LZ,我不知道北京有没有这样的企业,南方是有很多这样的企业的,这些都应该是标准的设备,我想根本就不需要订制,除非你们公司有些特殊的要求!!

楼主:

谢谢!
南方有哪家比较好啊,给推荐几个吧。谢谢。研究所感觉效率太低,不如企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