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轴承的脂润滑与油润滑---[讨论]

楼主(2007-07-13):
轴承的润滑方法,分为脂润滑和油润滑。

若只考虑润滑,油润滑的润滑性占优势,润滑效果好

但是,脂润滑有可以简化轴承周围结构,请大家再说说脂润滑和油润滑的利弊。

网友:

和转速还有关系,转速高的,热平衡不够的,也用油润滑,以带走热量,有时边上的齿轮是油润滑的,挡油结构需要简单化处理的,也是油润滑,否则结构麻烦。

关键看使用,和场合有很大关系,什么样都有。

网友:

润滑油流动性能好,利于热量的散发,容易带走机械磨屑,利于整个润滑的环境。同时,在添加剂的使用中往往有一些抗氧化、抗极压的成分,或者在一定的物理和化学条件下形成保护膜,保护摩擦副的表面,利于边界润滑状态。润滑脂流动性能差,属于半流体,散热效果差,磨屑只能随着整体更换油脂才可以,这样的结果往往对于机械润滑程度不够,所以在一定的工况下不适合。

网友:

我们用的是钻头专用润滑脂

网友(2008-07-28):
大家都是好人,三楼的最好.

网友:
关于轴承用润滑剂的选择,前面几位说的很有道理。在这里补充一点内容,润滑油或脂选择的一般原则。

网友:
回复 楼主:

说的都很好,学习了

网友(2009-09-10):
三楼的最好.

网友:
大面上讲两种润滑方式各有优劣,但是我们在选择是是根据工况来选择的1

网友:
三楼的资料很好!感谢。

网友(2011-02-21):
资料收集了,谢谢分享。。。。。。。

网友(2011-03-28):
三楼的资料在百度里有也有,免费下的http://wenku.baidu.com/view/6838e5f69e3143323968934f.html

网友:
轴承润滑:选择脂润滑和油润滑,转速是一个重要的参数,并不能单独对比优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