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白铁皮的材质问题---[请教]

楼主(2007-07-13):
请问各位大大:

1、白铁皮是不是就是 镀锌的冷板(Q235),只不过锌花比较大?

& l# y9 Y ~% [& C) i1 Z

2、小弟观察家里有常用的水瓢、水桶,外置的通风管道等都是用白铁皮做的!为什麽用白铁皮?便宜?漂亮?镀锌耐腐蚀?

3、同等厚度的Q235钢板与白铁皮比,哪个贵?

8 u l

4、白铁皮在工业上大都使用在什麽方面?

5、有没有关于白铁皮的详细资料,介绍下。

6、从感觉上讲,白铁皮比Q235板更有弹性些,防腐蚀,便宜;但塑性差,并且薄,易受外力导致变形,所以想知道白铁皮的到底是什麽材质?

网友:

白铁皮的“外衣”——锌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使用锌的国家。据王琎在1922年对我国古钱的化学成分进行化学分析,证明其中含有锌。接着,章鸿钊于1923年对我国古代用锌问题进行专门研究,连续发表了《中国用锌的起源》及《再论中国用锌之起源》。他根据对我国古代文献的考证及对汉钱的分析,认为我国在汉初(公元前一世纪)已知道用锌。

我国用锌是从炼制黄铜开始的。黄铜即铜锌合金。我国在汉朝时,便有过这样的法律——不准使用“伪黄金”。据考证,这“伪黄金”就是黄铜。在我国南北朝(公元四世纪)时的一些著作中,有“鍮石”一词。据考证,我国古代称黄铜为“鍮石”。在唐朝的一些文献中,则记载着用“炉甘石”(碳酸锌)炼制黄铜。《唐书?食货志》中说:“玄宗时(712—755年)天下炉九十九,每炉岁铸三千三百缗(即丝),黄铜二万一千二百斤”。明宋应星著的《天工开物》一书,便更具体,详细地记载了炼制黄铜的方法:“每红铜六斤,入倭铅四斤,先后入罐熔化,冷定取出,即成黄铜。”这里所说的“红铜”即铜,“倭铅”即锌。

我国炼制黄铜始于汉初,那么,炼制金属锌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据考证,至迟当在明朝。明《天工开物》一书《五金》一章,十分详细地讲述了如何用“炉甘石”升炼“倭铅”,亦即用碳酸锌炼制金属锌。炼锌要比炼铁、炼铜容易,因为锌的熔点只有419℃,沸点也不过907℃,况且锌又较易被还原。如果把锌矿石和焦炭放在一起,加热到1000℃以上,金属锌被焦炭从矿石中还原出来,并象开水一样沸腾起来,变成锌蒸气。再把这种蒸气冷凝,便可制得非常纯净而又漂亮的金属锌结晶。在过去,世界上都以为最早会炼制金属锌的是英国,因为英国在1739年公布了蒸馏法制金属锌的专利文献。其实,经过我国化学史工作者的考证,证明这个方法是英国人在1730年左右从中国学去的。据考证,在十六、七世纪,我国制造纯度高达98%的金属锌,被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西方殖民者从我国大量运至欧洲,后来,连我国炼锌的方法也被他们传至欧洲。至今,欧洲仍有人称锌为“荷兰锡”,这是因为东印度公司是由荷兰、英、法、葡萄牙等国开设的,锌的外表又酷似锡,那锌被称为“荷兰锡”便不言而喻了。实际上,这“荷兰锡”的真名应该是“中国锌”。

锌是银白色的金属。提水的小铁桶,常常见用白铁皮做的,在它的表面有着冰花状的结晶,这就是锌的结晶体。在白铁皮上镀了锌,主要是为了防止铁被绣蚀。然而,奇怪的是,锌比铁却更易生锈:一块纯金属锌,放在空气里,表面很快就变成蓝灰色——生锈了。这是因为锌与氧气化合生成氧化锌的缘故。可是这层氧化锌却非常致密,它能严严实实地覆盖在锌的表面,保护里面的锌不再生锈。这样,锌就很难被腐蚀。正因为这样,人们便在白铁皮表面镀了一层锌防止铁生锈。每年,世界上所生产的锌,有40%被用于制造白铁皮,制成各种管子、桶等等。

白铁皮要比马口铁耐用:马口铁碰破一点,很快会烂掉;可是白铁皮即使碰破一大块,也不容易被锈蚀。这是因为锌的化学性质比铁活泼,当外界的空气和水份向白铁皮“进攻”时,锌首先与氧气化合,而保护了铁的安全。不过,白铁皮要比马口铁贵。

金属锌除了用来制造白铁皮外,也用来制造干电池的外壳。不过干电池外壳的锌是较纯的。此外,锌也与铜制成铜锌合金——黄铜。

最重要的锌的化合物是氧化锌,俗名叫“锌白”,是著名的白色颜料,用来制造白色油漆等。在室温下氧化锌是白色的,受热后却会变成黄色,而再冷却时,又重新变成白色。现在,人们利用它的这个特点,制成“变色温度计”——用它颜色的变化来测量温度。

锌,还是植物生长所不可缺少的元素。硫酸锌是一种“微量元素肥料”。据测定,一般的植物里,大约含有百万分之一的锌,有些个别的植物含锌量却很高,如车前草含万分之一的锌,芹菜含万分之五的锌,而在某些谷类的灰中,竟有12%的锌。

在人体中,也含锌在十万分之一以上。含锌最多的是牙齿(0.02%)和神经系统。有趣的是,鱼类在产卵期以前,几乎把身体中的锌,全部转移到鱼卵中去。

锌在地壳中的含量约为十万分之一。最常见的锌矿是闪耀着银灰色金属光泽的闪锌矿,它的化学成分是硫化锌。现在,工业上常用闪锌矿来炼锌。据不完全统计,1971年锌的世界年产量达370万吨。

顺便提一句,锌常被人误为铅,如镀锌铁丝被误称为“铅丝”,镀锌的白铁皮被误称为“铅皮”,用白铁皮做成的桶被误称为“铅桶”,这是应该纠正过来的。

网友:

呵呵,楼上的解答妙极了,简直象上了一堂历史矿产技术及生物综合课的感觉。

不过最后的一点在广东就没有这种情况,只是可能有点不知那里的乡音,镀锌的白铁皮叫作“星”铁皮,制作成桶的叫“星”铁桶,星与锌在广州口音查一点点。

谢谢日出东方网友,我把您的文章保留下来。

网友:

我与相关的业内人交谈,据说,白铁皮的基材可能比Q235要差,但并没说具体的牌号,价格多数时也低一些

网友:

镀锌铁皮---俗称"白铁皮"。即镀锌的低碳钢薄板(厚度一般在0.44-1.2mm之间)。不易生锈。有平板和波形(瓦楞)两种。常用以制作屋面、管材和各种容器等。未镀锌的俗称"黑铁皮"。

现在常见的是用不锈钢替代镀锌铁皮

网友:

白铁皮,全名应为“连续镀锌薄钢板”。
一、连续热镀锌薄钢板和钢带

1.        完整标记:
                                        尺寸规格(厚×宽×长)

热镀锌钢板   0.7×700×2000 – JY–275–Z–Y– B  GB/T 2518-1988

        加工性能机械咬合代号
          锌层重量g/m2
        表面结构正常锌花代号
        表面涂油代号
        尺寸精度代号
        热镀锌钢板标准号
2. 通常标记:
   热镀锌钢板   0.7 – JY – 275  GB 2518-1988
3. 简化标记:
热镀锌钢板   0.7 – JY – 275
4. 规格范围:(厚×宽×长)
   (0.25~2.5) ×(700~1500) ×(1000~6000)

二、冷轧电镀锡薄钢板

1.        完整标记:

电镀锡钢板 0.25×712×508–F2–T57–G– H–Q– I - GB/T 2520-2000

            镀锡重量代号
            硬度等级代号
            表面状况代号
            钝化方式代号
            表面处理涂油代号
            表面质量等级代号
2. 通常标记:
   电镀锡钢板   0.25 – F2 – T57  GB 2520-88
3. 简化标记:
电镀锡钢板   0.25 – F2 – T57
4. 规格范围:(厚×宽×长)
             (0.15~0.5) ×(520~1050) ×(400~1200)
三、连续热浸镀铝锌硅合金镀层钢带和钢板

1.        完整标记:
                       尺寸规格(厚×宽×长)
                                                   尺寸精度(A、B)

a.  板   0.5×320×1000 –AZ200–JY–L– B   GB/T 14978-1994
    b.  带   0.5×320 – AZ200–JY–L–B   GB/T 14978-1994

                                            表面铬酸钝化处理代号
                                                 (L、Y、LY)
                                    加工性能机械咬合代号(PT、JY、JG)
                                    镀层重量代号(AZ150、AZ200)
2. 通常标记:
   a.  板   0.5×320 – AZ200–JY   GB/T 14978-1994
   b.  带   0.5×320 – AZ200–JY   GB/T 14978-1994
3. 简化标记:
a.  板   0.5×320 – AZ200–JY
   b.  带   0.5×320 – AZ200–JY
4. 规格范围:(厚×宽×长)
             (0.25~2.50) ×(150~700) ×(≤6000)

四 连续电镀锌冷轧钢板和钢带

1.        完整标记:
                  尺寸规格(厚×宽×长)

2×1000×2500 – 42/42 –B– C/DX2   GB/T 15675-1995

    镀锌层双面等厚                                      标准号
    尺寸精度代号(A、B)                       镀锌钢板牌号
    表面处理代号(P、C、O、N)
2. 通常标记:
   2 - 42/42/DX2   GB/T 15675-1995
3. 简化标记:
2 - 42/42/DX2
4. 牌号、代号、规格:
   a.  镀锌钢板牌号:DX1(商品级)、DX2(冲压级)、DX3(深冲级)、
                     DX4(结构级)
   b.  代号(镀锌层μm的10倍):14、28、42、56、70、84、98、112、126、140
   c.  规格:(厚度×宽度×长度)
             (0.4~3.0) ×(板600×1500,带20~600) ×(1000~6000)

网友:

上述几项内容,是想作个对比。
再发个转载文章,《钢桶包装材料及应用综述》
一、钢桶包装材料的应用

  钢桶包装材料是传统的包装材料之一,在包装材料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钢桶从暂时贮存内装物品的机能演变到今天的工业包装、销售包装、运输包装等;从生产到流通、消费形成一贯流动容器,成了长期保存内装物品的手段,可以说钢桶给人类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革和进步。

  钢桶包装材料其应用虽然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随着现代化的钢铁工业的发展,为工农业各部门提供大量钢材,成为各部门现代化生产的基础,广泛使用于工业产品包装、运输包装和销售包装中,钢桶成为量主要的包装材料之一。目前在各种包装材料中,日本和欧洲各国,钢材中14%左右,仅次于低和塑料包装,占第三位,而美国包装消费钢材比塑料要多,约占第二位。我国的钢材占包装材料总量的8%左右,仅次于塑料包装材料。

  在各种包装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的今天,新型包装材料不断出现,相互竞争十分激烈,钢桶包装材料在某些方面的应用已部分地被塑料或复合材料所代替,但由于钢材具有极优良的综合性能,且资源极其丰富,所以钢材仍然保持着生命力,应用形式更加多样。特别是在复合材料领域找到了用武之地,成为复合材料中主要阻隔材料层,例如镀金属复合薄膜的成功应用就是很好的证明。

二、钢桶包装材料的性能特点

  钢桶包装材料的应用虽然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发展很快,品种繁多,被广泛用于工业产品包装、运输包装和销售包装中,主要是因为钢桶包装材料有以下性能特点:

1、钢桶包装材料的机械性能优良、强度高,因此钢桶容器可以制成薄壁、耐压强度高,不易破损的包装容器。这样使得包装产品的安全性有了可靠的保障,并便于贮存、运输、装卸和使用。

2、钢桶包装材料的加工性能优良,加工工艺成熟,能连续化、自动化生产。钢桶包装材料具有很好的延展性和强度,可以轧成各种厚度的板材、箔材,板材可以进行冲压、轧制、拉伸、焊接制成形状大小不同的包装容器。

3、钢桶包装材料具有极优良的综合防护性能。钢材的水蒸汽透过率很低,完全不透光,能有效地避免紫外线的有害影响。其阻气性、防潮性、遮光性和保质性大大超过了塑料、纸等其它类型的包装材料。因此钢桶能长时间保持商品的质量,这对于食品包装尤其重要。

4、钢桶包装材料具有特殊的金属光泽,也易于印刷装饰,这样可使商品外表华贵富丽,美观适销。

5、钢桶包装材料资源丰富,能耗和成本也比较低。而且具有重复可回收性,从环境保护方面讲,是理想的绿色包装材料。

  钢桶包装材料虽然具有以上特性,但也有不足之处。主要是:化学稳定性差,耐蚀性不如塑料和玻璃,尤其是普通钢材容易锈蚀。因此钢桶包装材料多须在表面再复盖一层防锈物质,以防止来自外界和被包装物的腐蚀破坏作用,同时也要防止钢材中的有害物质对商品的污染,例如钢材中不同程度地含有重金属商子Pb、Sn等,这些重金属离子能够与商品作用,特别是食品,不仅污染食品,而且这些重金属离子对人体危害较大。

三、钢桶包装材料的分类

  钢桶包装材料主要为钢材,与其它金属包装材料相比,钢材来源较丰富,能耗和成本也较低,至今仍占金属包装材料的首位,包装用钢材主要是低碳薄钢板。低碳薄钢板具有良好的塑性和延展性,制桶工艺性好,有优良的综合防护性能。钢材最大的缺点是耐蚀性差,易锈,必须采用表面镀层和涂料等方式才能使用。按照表面镀层成份和用途的不同,钢桶包装用钢材主要有下面几类:

1、冷轧低碳薄钢板。主要用于制造大中型运输包装钢桶。

2、热轧低碳薄钢板。主要用于制造大中型运输包装钢桶。

3、镀锌薄钢板。又称白铁皮,是制桶最理想的材料,主要用于制造工业产品包装的各种钢桶。

4、镀锡薄钢板。又称马口铁,是制造小型钢桶的主要材料,大量用于制罐工业,也可以用来制造其它食品和非食品的小型桶罐容器。

5、镀铬薄钢板。又称无锡钢板,是制造小型桶罐的主要材料之一,可部分代替马口铁,主要用于制造食品包装容器。

网友:

具体可参考国标《GB2518-88 连续热镀锌薄钢板和钢带》.

网友:

呵呵,李不二大侠解释得很详细,记下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