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锉刀锉了之后会出现中间凸,两头塌的现象?

楼主(2007-07-13):
哪位大侠能告诉我为什么锉刀锉了之后会出现中间凸,两头塌的现象.可有解决的方法.

网友:
Re: 哪位大侠能告诉我为什么锉刀锉了之后会出现中间凸,两头塌的现象.可有解决的方法

锉工件时锉刀没有与工件平行锉,有解决方法,就是多练习,加强基本功。

网友:
Re: 哪位大侠能告诉我为什么锉刀锉了之后会出现中间凸,两头塌的现象.可有解决的方法

多练习,加强基本功。

网友:
Re: 哪位大侠能告诉我为什么锉刀锉了之后会出现中间凸,两头塌的现象.可有解决的方法

这个是 钳工 的基本功
锉东西掉角塌边 很难避免。我们练习的最好的状态,也就是 0.02mm,还是中间凸。

你想一想 锉的时候 用力推锉的方式就 明白了。

另外,刮削正好相反,容易中间凹
这些老钳工 都知道

网友:
Re: 哪位大侠能告诉我为什么锉刀锉了之后会出现中间凸,两头塌的现象.可有解决的方法

交叉锉情况稍好。关键是多练。

网友:

哈!这是“古代”钳工的3大基本功之一的第一功!“现代”的钳工不练这门功喽!只“敛”“钱”功了!!

网友:

楼上前辈说的太对了,想当年我考操作试时,就是把一端圆棒锉成六角,还好,勉强得到当时厂内最老的钳工师傅的认同,考官用各种量具仔细检查后,不吱一声走了,这情景至今难忘啊。
锯、锉、锤。

网友:

钳工的三大基本功!唯有苦炼!

网友:

原因可以大家告诉你,功夫只有苦练了

网友:

一个字,“勤”

网友:

一般的锉刀都有一定程度的弯曲(淬火和錾齿时造成的),如果锉的时候弧面朝上,那是永远锉不平的。必须将弧面朝下才正确。还有同意各位老师傅的意见,就是勤练。

网友:

教你一招,大概锉好以后,一支手摁在锉刀上,另一只手施力,.具体根据工件的大小,微距移动.这样就可以了,常测量,小心中间凹哦.

网友(2012-06-18):
外框  我可以锉到+-0.01   但是塌角很难避免    推锉好点  但是耗时   但是里面的尺寸  我+-0.02都好超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