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起子口螺纹零件口部断裂---[请教]

楼主(2007-07-14):
螺纹M6长4

头部∮8长3

零件总长8(有螺纹退刀槽)

起子口宽1深1.5

要求紧固扭力2.1±0.6N.m

请各位高手帮忙解析一下,看螺纹起子口能否承受,是否为零件材料(铜件)问题

网友:

2N.m的紧固扭力,在1x1.5的起子口处将产生500N的挤压力;
折算成平均剪切应力为:20MPa,平均挤压应力:83MPa,此数值为不考虑应力集中的情况下算得,起子口边沿处应力更大,用铜来做,强度有点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