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针轴承是否需要调整轴承间隙?---[请教]

楼主(2007-07-14):
请教:

滚针轴承是否需要调整轴承间隙,其安装时怎么装入轴承座孔中?

网友:

一般不需要.
装入轴承座孔只要压外圈就可以了.
看具体情况.

网友:

常见的滚针也有很多种,一般来讲,带外圈的滚针轴承分实体圈的冲压圈的

- \7 ? N

由于滚针不承受轴向力,所以没有轴向游隙一说,至于径向游隙,除了转向系统上用的零游隙轴承外一般都是有游隙的,至于游隙是多少之类的,滚针不像其他轴承强调比较多。主要是以下原因:

1 首先,滚针是不可调游隙轴承,也就是说出厂多少就多少了,客户在用的时候不需要自己调整。

2 其次,滚针比较常见的是冲压外圈的(即可以节省了空间,又可以起到外圈的作用-降低轴承座的加工要求,比如硬度,粗糙度等)。冲压外圈滚针轴承的特点是外圈很薄,易变形。所以自由状态下无法测量其直径,更谈不上游隙多少了,所以冲压外圈滚针轴承外径的测量等需要量规来辅助。

 u

至于如何安装到轴承座孔,对于冲压外圈的的说,比较多的是先套在轴上,然后用安装工具推到位(对于冲压外圈滚针,一般安装时都有方向性,所以要注意--因为为了把保持架和针装进去,一端唇边需要退火,所以比较软,不能直接用工具压。)

网友(2007-11-11):
不需要,在生产厂家已经按照一定的游隙组别制造,所以只存在游隙选择问题而不存在游隙调整问题!

网友(2014-04-11):
可以到“IKO”网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