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轴承采用油润滑时,减速器处理---[请教]

楼主(2007-07-14):
请教:

滚动轴承采用油润滑时,减速器中的零件要采用一些处理,这些处理包括什么?

例如:不需要封油环了,可不可以简化减速器结构,箱体不开油沟可以吗?轴承盖不开槽行吗?请大家指教.

网友(2007-11-11):
这要决定于你的减速机的具体结构决定! 发张图纸一块看看!

网友:
不需要封油环了,可不可以简化减速器结构,箱体不开油沟可以吗?轴承盖不开槽行吗?请大家指教.
如果是普通的减速机,应该可以简化,问题你如何润滑轴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