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材料S55C,类似于国产什么材料?---[请教]

楼主(2007-07-14):
工作中遇到日本材料S55C,请问类似于国产什么样的材料?有和区别?热处理的淬火特性、以及机械性能怎么样啊?

网友:

55

楼主:

谢!
可是和国产的55性能还是相差很远的。

网友:

S55C是用于轴承钢的,和我们国标的55是不一样的

楼主(2007-09-10):

谢谢4楼的,能否介绍一下和国产哪种材料相近?您可是专门搞轴承钢的吧,行家了,和55Mn是否类似?

网友:

采用国产的45#代替 绝对没问题(我们公司就是日资企业)

楼主:

回6楼:
应用在一般场合45钢替代肯定没有问题了,但用于直线导轨、滚珠丝杠等肯定不合适了哦
寿命、强度、载荷等都有问题了

网友(2010-08-12):
日本的S45C才是45

S55C应该是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