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数汽缸的发动机曲轴,曲柄为何总是水平对称?---[请教]

楼主(2007-07-14):
比如6缸的机器运行时总是有3个在上死点3个在下死点,能不能使这六个缸在曲轴截面上星形排列也就是说曲轴每转过60度就有一个缸在做功。

网友:

好像得考虑顶杆的设计吧

 p

不然进气和排气没办法安排

如果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估计一种新型的发动机就要诞生了

注意系统思考问题,嘿嘿

楼主:

这和顶杆有关系吗?凸轮轴上凸轮的角度倒是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不知道这种排列方式有神么弊病

网友:

呵呵
楼主的想法有意思
下次楼主先想明白发动机为什么这么设计,然后窄考虑其它的会更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