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长轴¢16×1600mm热处理变形问题---[请教]

楼主(2007-07-14):
一种细长轴零件,尺寸¢16×1600mm,由于要求高频淬火,故存在热处理后变形的技术难题,给较直工序带来较大压力。

请教能解决其热处理变形的工艺方案。目标要求热处理后其直线度不大于0.05。并且生产效率达到300米/8小时以上。

可考虑加工相应工装,配合解决变形难题 。

网友:

¢16×1600mm高频淬火后直线度在0.05,应该很难做到,以前加工这样的长轴的时候,一般留的余量很大,经过人工压直后,再去加工会好一点。轴有没有台阶的。

网友:

余量留的多少,?多了用高频淬火还有效啊?淬硬层加工也会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  ¢16×1600mm高频淬火后直线度在0.05,应该很难做到,以前加工这样的长轴的时候,一般留的余量很大,经过人工压直后,再去加工会好一点。轴有没有台阶的。

天!!!!!!!!!!!!!!!!!!!!!!!!!!!!!!!!!!!!!!!!

!!!!!!!!!!!!!!!!!!!!!!!!!!!!!!!!!!!!!!!!!!

!!!!!!!!!!!!!!!!!!!!!!!!!!!!!!!!!!!!!!!!!!!

!!!!!!!!!!!!!!!!!!!!!!!!!!!!!!!!!!!!!!!!!!!!

, D& x3 e' \ w: [# q) 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