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做的工件,有没有好的加工方法---[如图,请教]

楼主(2007-07-14):
看附件照片工件,这是我们的产品图样,大家有没有好的加工方法,要求是内孔和槽,所有同轴度0.05,粗糙度3.2,我们现在是在数控上加工的,由于外表是不规则的所以做了一个很庞大的工装,所以加工效率比较低外表没有要求,大家有没有既能保证要求又可以提高效率的效率.

网友:
Re: 出谋划策(求助)

干什么用的,表达不太清楚啊

楼主:

只要考虑内孔和槽的加工问题,内孔和槽的同轴度0.05,粗糙度是Ra3.2,材料QT400,里面是装密封件和轴的,所以要求比较高

网友:

看不到外形形状
普通车床先粗车,左端外圆¢150加个工艺公差
数控车以左端¢150为定位基准。
我想不出有更好的加工方法。

网友:

用成型刀车内孔。

楼主:

有这样的成型刀吗?槽是有这样的刀,我指的是有没有好点的方法

网友:

呵呵,磨刀厉害的话,所有槽连内孔一刀过。
不过我还没见过。
但按齿形分两把呢?分三把呢?

网友:

壁厚不算厚啊,其工作压力也不会太高,到底做什么用的,有必要这么多道密封吗?

网友:

内腔那么复杂,想不出有什么好办法拉.
是不是可以将零件的工艺改一下啊.

网友:

有那么长的成型刀具吗?

楼主:

这是用在工程机械上的液压回转接头,有8路油口要经过,最高压力在30Pa,笑雨有什么改变工艺的好方法吗?

网友:

用镗床,应该好解决。

网友(2008-01-17):
定做个排刀可以搞定的吧!内孔空间比较大

网友:
抱住外径,只要用一把内割刀和一把镗孔刀,走程序,一次加工出。

网友:
一把粗镗刀,一把精镗刀,就可以了

网友:
大车床改造,工件安装在拖扳上,车刀为主轴上用两顶针固定。工件走动就可搞定。太简单了!

网友:
有这么长的成型刀也打颤~~不行~

网友(2008-07-17):
要是只求效率当然只有成行刀最快啊,这么长的刀也不算太长啊,在镗床或卧铣上用专用内推式镗刀30S搞定
要是量不大那只好是车床上车了

网友:
排样

做个成型刀夹具,内孔这么大,应该不会颤,一次车出

网友:
建议先转一通孔,制作成型刀具进行一次性加工,用保证刀具的进度来间接保证工件的同轴度

网友:
这么多的沟槽我看是想快也快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