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铅)锌白铜的退火工艺---[请教]

楼主(2007-07-14):
求助含铅)锌白铜的退火工艺

网友:

锌白铜的退火工艺
均匀化退火---940--970C ;2--3小时
去应力退火---600--750C ;(厚度厚相对应的温度就高)
原材料退火---半硬400--420C ;软600--620C。

楼主:

有些书上有讲去应力退火是320℃,不知道是否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