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演示的详细工艺---[请教]

楼主(2007-07-14):
看了一下,大概的意思还是可以看懂,但是不了解详细的工艺和目的,不知道哪位老师可以解释一下

网友:

气顶奶技术
    但凡饮料的灌装,基本上都有一个将物料(饮料、奶等等液体)从储料罐往灌装机输送的过程,这过程一般由泵来完成。即图示中有泵开动,将物料送往Filler Valve的运行示范,就是此过程。由于生产车间的各种各样的设备比较多,输送泵到灌装机之间,往往有一段比较长的距离。当储料罐最后的物料到了泵时,如果没有后续的水(亦即从储料罐一直至到泵的一段管子是空的),由于泵本身的特性,泵就失去了输送的作用了,这就意味着从泵一直到灌装机,长长的一段管内所有的饮料都将浪费了。
    一般饮料生产厂为了提高成品的收得率,这时往往加入经过消毒的水,使其可以顶着饮料继续往前输送。但是这个时候大量的水就会溶入饮料中去,如果这部分半水半饮料的液体也灌装进入包装容器的话,那也不行,将会影响另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即饮料中的有效成分(含糖量、脂肪、固形物等等)。这时就需要技术员在灌装机前严密监控,最简单的是使用糖度计来检查,当发现饮料的糖度下降,马上停止灌装。但是这时管道中还有不少半水半饮料的液体,只能下水道去了,这样以来或多或少、长年累月都是一个浪费,也给环保带来烦恼。
    气顶奶技术,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诞生的。我们回复到:当储料罐最后的物料到了泵时,泵停止了,这时猪头就
通过一个装置进入管道,上方的纯净压缩空气阀打开,给猪头一个压力,使其顶着饮料继续往灌装机方向输送。这个工艺可谓一举多得,一:省却人手、二:100%收得;三:环保。所以非常值得推广应用。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11-02-25):
打不开了,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