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滚动轴承的间隙---[请教]

楼主(2007-07-14):
调整滚动轴承的间隙要用到调整垫片,调整垫片组的厚度应该怎么确定?

网友:

调整垫片组是调轴承的内圈相对外圈的轴向位置,以调节滚动轴承的间隙千变万化,要根据具体情况.

网友:

这个要根据你设计的轴承组来考虑,一般都不一样的,看你用什么轴承,

楼主:

我用的是滚针轴承呢,调整垫片厚度应该怎么选呢?

网友:

滚针轴承一般不存在调间隙的问题,垫片只是保证压紧内圈或外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垫片组是调轴承的内圈相对外圈的轴向位置,以调节滚动轴承的间隙千变万化,要根据具体情况.

  调整垫片组是调轴承的内圈相对外圈的轴向位置,那我记得在机械设计课程设计中有讲可调轴承需要调间隙,那滚针轴承不属于可调轴承了,所以不需要调整垫片了,

 `: m

怎么分辨可调轴承与非可调轴承呢?

网友:

你的说法都错了

网友:

可用螺钉调整法,用两枚螺钉先压紧轴承外圈,此时轴承就不会转动,这时再放轴承的游隙,用深度游标卡尺测量轴承外圈到端面的距离,此距离就是固定轴承的距离。

网友:

轴承的游隙大致分:
安装时才可确定游隙:单列圆锥,单列角接球,单列调心滚子,几乎所有的止推.锥孔的双列调心滚子,锥孔的调心球.
安装前即已确定游隙:四列圆锥,双列角接球,双列圆锥.双列调心球(柱孔),双列调心滚子(柱孔),大部分的圆柱.
这当中:四列圆锥,双列角接球,双列圆锥等,可以通过调整轴承的中间隔圈宽度来调节轴承的内圈相对外圈的轴向位置调节游隙.

深沟球安装前游隙确定,但安装时可以改变.
滚针轴承也有游隙,是径向游隙,只有依靠轴承孔或轴的尺寸变化来改变,所以加垫片没用.
具体情况千变万化.
最好上图.

网友B:

请教一两酒大虾,深沟球轴承安装时如何改变游隙呢? 我以前以为深沟球出厂后一般就无法调整了。

网友(2007-11-11):
首先,需要在装配时调整间隙(实际上是游隙)的仅有有圆锥滚子轴承/角接触轴承等.
具体准备多厚的调整垫片,要根据你的机构决定,但轴承的游隙是以微米作单位的,你的调整垫片从5丝/10丝乃至1毫米的要多准备一点!

网友:
轴向窜动量达到要求的精度即可,用百分表打出总的轴向窜动量,然后减去精度要求的量就是垫片的厚度.

网友:

其实这很多都是实际的经验,一般我调节的时候就是用压铝丝的办法来调节的,先把铝丝压上,直到外圈固定,然后取下铝丝测量厚度,再选用相应的垫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两酒大虾,深沟球轴承安装时如何改变游隙呢? 我以前以为深沟球出厂后一般就无法调整了。

请教不敢当,深沟球轴承还是靠调节内外圈的相对轴向位置,
在很多场合,可以用深沟球替代角接球,这时,采用大游隙等级,C4,C5,然后,调节内外圈的相对轴向位置改变游隙,就可以。这样往往可以简化安装,节省成本。
但是需要对轴承的负荷有充分了解和准确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