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基粉末冶金过滤网产生铜绿现象---[请教]

楼主(2007-07-14):
请教各位社友:铜基粉末冶金过滤网产生铜绿现象,如何处理?或者能用什么方法去除铜绿吗?

网友(2008-07-11):
是不锈钢过滤网吗?

可用20%的硫酸清洗.我是专门做过滤网技术的,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找我

网友:
这个去铜绿的问题,确实比较常见,就像铁制品生锈一样,我司以前也遇到过铜制品生铜绿的现象,具体的解决方法是用振动研磨去除的,当然也可以用弱酸清洗,以前我用电瓶水试着清洗过,效果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