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主轴驱动形式有什么区别---[请教]

楼主(2007-07-15):
机床主轴驱动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采用手动变速,双速电机驱动;手动变速就是采取齿轮箱传动,有级调速
第二种采用手动两挡加变频电机;
第三种形式采用单主轴变频实现无级调速

 W( p4 {+ ~2 ?

 O9 S+ b7 N, u

请大家讨论由什么区别没?

网友:

hehe
这个真好和机床的价格有关系
第一是廉价的数控车床改装费用在1万左右
第二是中等和经济型车床的代表,整体价格是6---15万左右
第三是中高挡的,价格贵多了哦,
区别你自己已经说的很清楚
前2个要手变速度,3的是不需要手动,可以完成一些复杂曲面切削时候可以保持
同样的先速度,前2个就不能够有这样的要求了啊

网友:

heihei
俺说说最新分法:
1 变频器+普通三相电机(变频电机)
2 主轴伺服驱动+主轴伺服电机
3 主轴伺服驱动+一体化电主轴

网友:

嘿嘿,,主轴上再用个双速的变速箱,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