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机割工件的间隙---[请教]

楼主(2007-07-15):
新手求助:工件是12MM*84MM的长方型,我想它割出来的尺寸标准为12MM*84MM,那它间隙是多少?????????

楼主:

新手求助:工件是12MM*84MM的长方型,我想它割出来的尺寸标准为12MM*84MM,钼丝是规格0.18,那它间隙是多少?????????

网友:

按图纸尺寸画,编程时加入钼丝直径,要考虑磨损的

网友:

看图纸上的工差是多少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