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测量仪为什么要采用交流伺服电机驱动?

楼主(2007-07-15):
<>三坐标测量仪为什么要采用交流伺服电机驱动,可不可以用步进电机代替?
<>或者直流伺服电机?

网友(2007-12-31):
伺服电机比步进电机的转动精度高得多,三次元测量仪要求较高,所以用伺服电机。

网友(2008-11-07):
测量仪一般精度高,伺服电机的输出特性要闭步进电机的效果要好!
伺服可以实现全闭环控制,精度高!

网友:
三坐标测量仪应用最广泛最稳定可靠的全数字直流伺服驱动系统

1.多功能!
◇ ±10V模拟信号的速度控制
PWM速度控制
步进脉冲模式控制
RS232接口速度控制
RS232接口位置控制,内部具有梯形运动曲线发生器
◇ 编码器差分输入、单端输入均可
◇ 外部零位信号输入
◇ 外部制动信号输入
2.最安全!
驱动器内部温度监测,具有温度过高、过低保护
◇ PWM开关频率高达62.5KHz,效率更高,电机发热更小,更有效保护电机
过流保护
过压保护
欠压保护
失控保护
过载保护
跟踪误差超限保护
◇ 编码器故障识别等
3.操作简单!
使用RS232接口进行参数设置和PID调试
◇ PID参数都数字化存储,不需要调节电位器,能保证生产时的一致性和生产效率
◇ 本公司免费提供《运控伺服管理系统》软件,可以方便地对驱动器进行参数设置、PID调试,通过曲线可以直观地看到调试的效果!
◇ 驱动器的RS232串口控制采用ASCII码指令集,方便实用

5.多用途!
机床、机器人、纺织、机械、数控绘图机、工业缝纫机、数字随动系统、雷达天线、自动舵控系统、电动离心机、电动轮椅。自动售检票系统、自动存取款机、自动点钞机、邮政信件自动处理系统等。qq670501245 13572843597 www.mlarm.com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