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锻件的成本是多少?---[请教]

楼主(2007-07-15):
我有一种工件,需要毛坯是外径φ415,内径φ307,厚度为25的圆环锻件,材质是Q235-A的。有谁能告诉我成本(材料费和加工费)大概是多少吗?

网友:

按照重量估算一下就可以了吧
+ l7 j5 p, c- P0 b; i如果是普通碳钢,大概也就是6、7元钱一公斤左右。另外还要加一点水口的重量

网友(2007-08-14):

也应该算锻造模费用吧

网友:

楼主说的好象是山西定襄的法兰毛坯,价格在5000元/吨左右.出现问题能免费退换,但不负责间接损失.

网友(2007-12-04):
回复 网友A:

用板材下料要比锻造成本低得多。

楼主:
用板材下料材料利用率太低了。

网友(2009-02-25):
大概价格在3800块左右

网友:
一般锻件厂把成本算好了,你只要把图纸尺寸给对方,他们算重量,根据他们每公斤多少钱,一算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