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里用油脂而不是液压油行不行啊?

楼主(2007-07-16):
大家好,我是新手

我现在在学校里做个设计,需要设计一个液压系统,这个系统的目的是:最终能够产生压力,在底下托住在冲压工艺中被冲压的板材(薄钢板)。也就是说在冲压时,从冲压模具设计好的小孔里喷出液压油(或者是油脂)托住板材的周边,然后冲压头从板材的中间冲压下去,这样的好处是提高板材冲压形变系数。

0 `! S V1 S s. e

 \; G- Y3 x

我不知道有没有解释清楚,我也从来没有做过液压设计,请高人指点迷津。

1。能不能实现用油脂而不是液压油这个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要选什么样的液压泵,亦或者是要用气压泵?

2。求高手给些这方面资料

 d4 \

希望我把这个解释清楚了Embarrassed [,大家帮帮忙,谢了!

网友:

液压介质有两个重要指标--粘度和压缩性,油脂粘度和液压油不能比,对系统有很大影响
选择液压介质粘度是最重要指标,

网友:

油脂铁定是不可行的,这种工作方式最好要采用阻尼的形式来实现,一定要黏度非常低的液体。如果你所加工的薄板是不锈钢的,我建议最好是用水。

网友:

不可以

网友:

油脂的粘度太高了,不能用的。

网友:

见过在执行末端用干油的,传动部分没见过。也许是见识少,等高人的意见。

网友:

油脂不行.可用乳化液.用阻尼的形式来实现.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帮忙

我这个系统不能算是完整的液压系统,因为没有液压执行件,单单通过泵把液体通过一定的压力输出,然后回收液压油,但是系统也需要有压力控制功能

喷出的液体压力大概在200牛/平方毫米 , 个人感觉好高啊。。。

应该算是最简单的液压设计了,能不能介绍下整个设计步骤是怎么样的?或者哪里能找到大概的设计步骤,我好开始入手呢?

整个液压系统的目的一是

网友:

2000kgf/cm2的压力  可能只有进口手动液压泵能够达到 用油脂是不可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