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12与3Cr13能不能焊接?---[求助]

楼主(2007-07-16):
求助:Cr12与3Cr13能不能焊接?能焊用什么焊接好?

网友:

如果是1Cr12的话,那与3Cr13均为马氏体不锈钢,是可以焊接的,用电焊条就可以,可选用A309或A410焊条。

楼主:

我现在是普通钢与马氏体焊接?

网友:

用A202、A207可焊普通钢与CR13

网友:

如果是0Cr12的话就是铁素体材料,其焊接性要比1Cr12要好。

网友:

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