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工件是12MM*84MM的长方型,我想它割出来的尺寸标准为12MM*84MM,那它间隙

楼主(2007-07-16):
* u& J% m# h N
新手求助:工件是12MM*84MM的长方型,我想它割出来的尺寸标准为12MM*84MM,那它间隙是多少?????????

网友:
Re: 新手求助:工件是12MM*84MM的长方型,我想它割出来的尺寸标准为12MM*84MM,那它

用氧乙炔割么?尺寸外放5mm吧大概,最好多留一点,割完之后再修一下,自动半自动下料切口比较均匀,手工就保证不了,另外还要考虑切割时的变形量,主要和板厚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