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的检具怎么做?

楼主(2007-07-16):
在一个检具上能同时检验325.8±1,32.9±0.5,183.3±1三个尺寸,要能够读数的

网友:

用德国马尔高度尺,2D型的一定能胜任

网友(2007-09-01):

我感觉比较简单,用浮动检测装置就可以QQ236491328

网友:

以左面孔定位,在配置的直线导轨上加装百分表测量装置即可。
联系邮箱  szs322@yahoo.com.cn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不过138.3±1是在斜面上的?标注不合理,比较难测。

网友:

做一个带百分表的专用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