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轮测绘,怎么确定B角?---[请教]

楼主(2007-07-16):
 想问一下各位高手:现有一个斜齿轮,不知道B角,Mn未知,齿数Z=17,齿顶圆49(测量),齿底圆37.75(测量),现要求画出图形,并加工。

请问各位高手该怎么办?怎么确定B角。

网友:

用滚齿机

网友:

看下面得帖子

http://bbs.cmiw.cn/forums/149206/ShowPost.aspx

网友:

用公法线方法测量齿厚,比如测量5个齿和6个齿的,这个差就是Mn*cosAn*PI。只要你的齿轮设计时不是故意的不标准,应该可以分析出很标准的模数和压力角。然后去凑齿厚即可得到螺旋角。

网友(2007-08-27):

一次做一组,一左一右,把齿数和中心距控制好就行了,至于B角只要不差太多,应该就不会影响使用的.客户应该不会有意见吧

网友(2008-07-01):
把齿顶涂上颜色,然后在白纸上滚一周,便基本可以测量其值

网友(2008-08-05):
我们以前也是这么测量的,然后圆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