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忘记了同步带各参数表示的意思---[请教]

楼主(2007-07-16):
各位大侠,我忘记了同步带各参数表示的意思,请那位路过的高手指点!如23-S8M-25BF-50

网友:

带轮齿数23,齿形S8M, 带宽25,BF型带轮结构,最后的50你要看是什么样本,有不同的意义。

网友(2012-12-21):
如23-S8M-25BF-50

23齿,
齿形S8M,
总厚度25mm,
BF为带档边,
50猜不透,每个厂家不一样。
有时间可以交流一下,我做同步带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