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两螺纹孔为基准的垂直度检具怎么设计?

楼主(2007-07-16):
最近公司接了一张图,其中的垂直度要求我从来没有见过,是以两个螺纹孔的连心线为基准的,请教一下,这个垂直度检具应该怎样设计?谢谢!

楼主:

大侠们请指教指教啊???!

网友:

若是有CMM的话,不是很简单的么?

楼主:

CMM?没有接触过!现在都是用的功能量规!谁可以帮我!?

网友:

这个问题很有挑战性,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

没有见过B基准这样标法的,LZ你可以和你的客户沟通一下,看他的设计意图是什么?

网友:

同意楼上的,跟客户的技术人员沟通一下,他的设计意图是什么样的,
B基准这种标法,我也没见过,无法理解!

网友:

磨2个螺纹规拧在螺纹孔内做B基准。

网友:

M5螺纹是7H精度很低的,不会是精基准,你可以 和客房沟通一下

网友:

螺纹孔的公差都很大,要二三十丝。如果可能还是光孔的好。

网友:

我有个建议,但不太理想,大虾们多提意见。
利用φ6H8孔作基准,保证与厚度4.2上端平面垂直度,压缩中心距7+0.12/+0。作功能规测量。

网友:

我有个建议,但不太理想,大虾们多提意见。
利用φ6H8孔作基准,(工件要保证与厚度4.2上端平面垂直度,)压缩中心距7+0.12/+0,作功能规测量。 检具本体做直孔,检具芯子一端直径根据本体孔垂直度公差计算设计,一端做螺纹,螺纹精度按M5-7g6g公差设计。

网友:

我想以一面两销定位,正面加紧,用插棒插入检测既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