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流体系统控制问题---[讨论]

楼主(2007-07-16):
fficeffice" />

有一个水压系统,要求维持系统压力为5Mpa+/-0.001Mpa,在5Mpa的范围内用户又要求可以随时分级,比如分成5级。

水压的增压系统是采用柱塞式增压方式,外缸套为柱塞缸套,有加长导向段和减磨导向环,为低阻结构,以避免低速爬行问题。中缸套作为柱塞和液压缸的缸体,液压缸的进油口都在活塞杆上,活塞杆固定,运动的件是中缸套。

方案一  为重力加载方式,可精确调节,无系统的脉动影响,显示精确,但分级条件麻烦,或者换加载块,后者作多极系统,用户认为使用麻烦。

方案二  采用比例或伺服的方式对油缸加载,但显示精度可能产生跳动和不稳定性,加载过程有脉动影响,为克服系统的问题,采用蓄能器的方式,先用泵打蓄能器,打到设定压力以后停泵,只用蓄能器的压力打油缸,消除泵的影响。

方案三  还考虑过比例压力溢流的方式,精度不够。

方案四  另外还有精密衡压的泵系统也考虑过,相应和精度都有一定的问题。

* j0 e E

目标是简单、精确、重复性好、节能、维修少。以上的方案各有特点,都具有一定的实用性。请各位大虾评审一下。

楼主:

咦!仿佛泥牛入海!一点响声都没有呀!

用三通比例减压阀+闭环调节的精度能达到1%吗?

假如我用气动阀门定位器+气缸的方式,精度能达到1.5%吗?

假如这个东西给你做,谁能报个价?泵可以选0.75ml/r,比例阀选最小的,有谁试试吗?

再比如,我组织一个付费的讨论会,社区可以留10%,有谁参加吗?

网友:

+/-0.001Mpa 的精度。
可否告知如何测量?

楼主:

害怕大虾:

+/-0.001Mpa 的精度是客户的要求,其实未必有必要,现在的系统选数字量直接输出高精度压力传感器,数字量输出精度0.1%,分辩率0.005%,模拟量输出精度0.12% 。再高好像不必要了。

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测量的问题,用伺服太贵,人家希望高精度的同时希望少花钱,用比例控制有死区和油缸的‘粘着’的问题,还要再加积分环节。也在考虑电伺服的驱动,气动调压的方式精度也不够。

请评论和赐教。谢谢。

网友:

谢谢回答。
大虾不敢当,我只是个无学历无职称的工人。您在首楼的介绍,我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讨论和赐教是没有资格的。不过年纪一大把,尚好学习。如果可以,想一点一点把它们弄明白。
“水压的增压系统是采用柱塞式增压方式,外缸套为柱塞缸套,有加长导向段和减磨导向环,为低阻结构,以避免低速爬行问题。中缸套作为柱塞和液压缸的缸体,液压缸的进油口都在活塞杆上,活塞杆固定,运动的件是中缸套。”
这一段,从后面重力加载方式,理解其结构为装置垂直放置,液压缸活塞杆单出,活塞杆和柱塞缸套在下端固定,两个油口,一个从活塞杆中间通到液压缸上腔,一个油口通柱塞缸油腔,液压缸下腔与柱塞缸油腔相通。增压比为:活塞面积/(活塞面积-活塞杆截面面积)。
这样,如果在柱塞上端用重物加载,在该重物重量合适并无其它负载情况下,达到5Mpa压力稳定,应该是可以的。
但从您的介绍,该装置仅为整个系统的增压装置。那末,系统中一定还有工作负载在,一旦有其它工作启动,压力稳定还能保持吗?

网友(点评):
您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楼主:

害怕大虾:系统中没有其它的工作启动,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密封体,有很少的泄漏量。

网友:

这样的话,如果没有反应时间的限制,可以从水的难压缩方面下手。即考虑封闭的体积,工作的温度,水的压缩系数,以小的体积控制压力。

网友:

归隐友好!

1、采用五个蓄能器,分设1、2、3、4、5个级别,5为最高级别。

2、由一个泵通过a、b、c、d、e五个电控输入阀向各自的蓄能器供液。

3、每个蓄能器设有各自独立的压力传感器,其作用是达到压力后关闭输入阀。

4、用泵时,打到最大压力以后停泵。

5、……

//**************************************
采用这种方式,性能应该可行,但价格就不知道了?

syw  070718---19.09

网友:

要达到这个压力精度,是不是需要在阀芯结构上做些文章

网友:

我理解并在5楼写出的装置,想想总觉得有些不对劲。按我所说的那样结构,似乎不能有增压作用。
那样一个装置,如果往液压缸上腔输液,缸体应该向上升,那末,柱塞缸液腔就会缺液,需要从外部补液,此时,作为柱塞的液压缸顶端,能够承受的负载只与活塞面积和液压缸上腔液压有关。
如果往柱塞缸液腔输液,柱塞也能上升,但同样液压缸上腔也要缺液,必须从外界补液。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增压发生。
在柱塞液腔和液压缸上腔都充满液体,封闭液口,并在柱塞顶端施与压力后,柱塞液腔和液压缸上腔中间的压强才会有如5楼所说的那种“活塞面积/(活塞面积-活塞杆截面面积)”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将随活塞与液压缸体间的泄漏而失去(柱塞缸的密封肯定要比活塞好,液口的封闭应无泄漏)。
那末,要求维持系统压力的水压系统,如何与这个装置联系?
换一种方式,把活塞杆和柱塞缸缸体分别在上下方向固定,液压缸柱塞在中间活动,两个液口通过活塞杆分别在活塞两边接通两个液腔试试,好像也是同样结果。
因此,我的理解一定是错误的。那末,实际设计是怎样的?

楼主:

syw开门造车你好,谢谢

看了你的方案,现在的问题是:系统产生泄露以后要补压,如何精确补压是关键的问题,用电磁阀精度是不够的。

nigula大虾:看了你说的问题,光在阀芯上考虑还不够,还要精密控制。

害怕伏枥大虾: 可能你的理解稍有一点误差,我再细说一下,因为水是实验的载体,是开放的液体,没办法达到控制需要的洁净度,所以,必须提高水/液的变换,用控制油的方式最终控制水的压力。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精确增压到设定值,当系统泄露以后可以精密补压,用比例有死区,要设一个积分式的数学模型,不好调整。用伺服,太贵,对油品的质量要求特高,日后维护不方便。用重力的方式不好调整,使用麻烦。

最近几天我们内部的讨论意向是用比例调到1%,再用电伺服慢增压,我正在计算系统的总体精度问题,还没算完。非线性的问题是麻烦,

在几个设备的论坛都挂出了,回答的很少,搞电控的也不想说点什么东西,有搞轧机液压AGC的,我用不起,何况要是直接用那东西,也就不用讨论什么了,我就直接用了。

谢谢几位!

网友:

归隐前辈,直接称呼我的代号好了,叫我大侠就惭愧了
我想能不能给蓄能器配一个容积比较大的气瓶,对气瓶的压力进行控制
毕竟气体的压缩比比液体大多了,是不是好控制些,特别是补压的动态过程
不过这么高的气压,是不是得在充放气阀(或者充气机构)的结构上做点研究
或者加几个增压系统,对低压气体进行控制

网友:

请原谅我的愚鲁,在装置的结构上纠缠了这麽久。虽然被告知了水/液的变换,实际最后还是没能弄明白。
根据你的说明,现在的理解是一个封闭的水压系统,用某种方式与一个油压系统联系起来,水压系统因泄漏,压力将会下降,这时就用油压系统通过该装置对水压系统施压,将水压系统的压力提高到设定值,如此反复。由于水压系统的压力波动允许误差很小,所以要用到复杂的控制方式。
以我浅薄的经验,这件事做起来,其关键还是在压力的测量和显示上。不管你的控制方式是否线性,在仪表上反映出来的都是一个个数字跳动。高精度压力传感器,其输出显示应为数字式仪表,那末,只要仪表显示的数值在设定范围,就只能判定其合格。
现在选定的“系统选数字量直接输出高精度压力传感器,数字量输出精度0.1%,分辩率0.005%,模拟量输出精度0.12% ”。对于5MPa的设定压力,这个数值就是0.05MPa。如以MPa为显示单位,则显示为小数点后两位。
可否请告知以下数据和情况:1、水压系统被封闭的水的总体容量。2、估计的泄漏率。3、水压系统是否补液。

网友:

归隐友好!

再看这个方案:

1、水压的增压系统是采用柱塞泵,驱动柱塞泵的电机为“变频调速”方式。

2、一个共用的蓄能器,上安装一个数字式压力传感器。

3、蓄能器上安装一个泄压“电磁阀”用于泄压,

4、用泵打到某一设定压力值时,“泄压电磁阀”进入泄压工作状态,与此同时,
驱动柱塞泵的“变频调速”电机转为“超低速”运行,用于精密补压。

5、……

syw  070720---06.15

网友:

不管水压系统方面是否可以补液,由于水的不洁净,都不可能由水泵补到设定的压力值,最后需由油压系统达到。这样,水压系统方面就有一个不断体积减少的问题,这个体积的补偿,应由联系装置解决。首楼所说装置也许就为此而构思。
如果不是隔离系统,单是油压系统,这个问题简单得多,只需不断补足泄漏量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已告知水压和油压是隔离的,14楼的方案不能用。

网友:

压力问题实际上是体积问题,水压系统不断丧失的体积由油压系统补充。
由于精度,要求尽快感知并最快以最合适的体积补充。
对于前者,就要求使用高精度压力传感器和用某种机构再放大传感器分辨率。对于后者,则考虑使用各种器件和控制手段。

楼主:

nigula大虾:用气压进行平衡的方法想过了,想到用气动调节阀的控制器和低惯量气缸,即使是用到数字的形式,精度也不够,精度值约0.8--1%,另外,气压控制受环境的影响比较大,随季节不同要用不同的修正,很麻烦。

谢谢提示!

害怕伏枥大虾:  你的理解是正确的,正因为精度高,设定值和最终显示值很难重合,这是系统设计的最关键因素,你在15、17楼说的很好。

9 T: e j

你要的参数:1、水压系统被封闭的水的总体容量:根据实验的工件不同,容积250---300升,每次的容积是固定的,试验中是不会变的,
2、估计的泄漏率:每24小时约5--30毫升,
3、水压系统是否补液:水压系统不补水,失去的压力由油压补充。

- y: e/ D4 u p( v2 `

谢谢你!

 syw开门造车大虾:
再看这个方案:

5 G ? b4 N, \7 _/ A

1、水压的增压系统是采用柱塞泵,驱动柱塞泵的电机为“变频调速”方式。

2、一个共用的蓄能器,上安装一个数字式压力传感器。

3、蓄能器上安装一个泄压“电磁阀”用于泄压,

; w1 U* k" y \5 B0 W

4、用泵打到某一设定压力值时,“泄压电磁阀”进入泄压工作状态,与此同时,
驱动柱塞泵的“变频调速”电机转为“超低速”运行,用于精密补压。

虾:按上述的方案,阀的控制精度不够,‘什么时候关阀’,是主要因素,现在,用比例阀的精度都不够,

谢谢大虾关注,希望再看到阁下的意见。

再谢几位

网友:

“估计的泄漏率:每24小时约5--30毫升”。
第二帖中有个建议“泵可以选0.75ml/r”,即以一般泵使用时的最小转速600转/分计算,如果连续运转,每24小时有648000毫升,想靠泵的开停,贮能器和比例及伺服器件来弥补这中间的差异,恐怕是办不到的事情。
昨天少问了一个数据,即水压系统每次封闭工作的时间,是一天,几天还是几十天?
如果这个帖子里关于水压系统的工况无误的话,我可以有一个能有一个肯定能满足要求的方案。

网友:

害怕伏枥 网友好!

你在19楼的发言:……以一般泵使用时的最小转速600转/分……

问一下:如果将转速再下调,如300转/分、200转/分、100转/分、
……30转/分、20转/分、10转/分、……

是否可以的提供微小递增量的液压?

如果可以,则,我在14楼的想法是:在任一设定值的偏下处关阀,然后将
“变频调速”电机转为“超低速”运行,至达到设定值为止。
14楼的这个方案,做为粗调。

至于归隐提到的“泄漏补压问题”其实是一个“精调问题”!
“泄漏率为:每24小时约5--30毫升”。
其实也就是一个“医用注射器”的量,
做一个装置:步进电机+螺杆+活塞
控制活塞的进退不可以吗?!

syw  070721---06.20

网友:

开门造车大侠果然不凡。
我在社区的权限应该还不能编辑自己发表的帖子,上帖的最后一句成了重复词语的病句。
不过它也表达了我在说出“肯定能满足要求的方案”这句话的矛盾心理。
一是楼主在11楼已经告诉了问题已近解决的情况,我这方案也许有班门弄斧之嫌。
二是楼主在2楼有一些许诺。我曾在机械设计板块发出帖子,上面开门造车大侠有留言,我一直不知如何回应,而楼主的许诺让我有些遐想。如果我的方案可行,则以楼主的许诺,我也对开门造车大侠有个交待。
机械技术问题有些时候就是一张纸,点破就毫无价值。

网友:

害怕伏枥 友好!

从你21楼的发言看,你对我14楼的方案及21楼的补充,看来是认可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很可能这就是最简、佳方案。

归隐是社区的老资格的积极分子了,是核心圈内的老朋友,帮老朋友解决
问题谈钱,让人笑话。

你的朋友  syw  070723---04.24

网友:

开门造车大侠言重了。
以管道故事作譬,我应该是一直在为别人挖管道建水库,自己至今尚在每日背水的蠢汉。不过好像心里并没有什麽不平衡。一辈子没有把名和利当作一回事,如今有着一份可以温饱的退休工资,很满足了。归隐大侠在论坛的帖子和博克,一一拜读过,深深让我折服。思想、知识和事业,都在我羡慕的高度。确实是怀着这种心态参与这个帖子的讨论,也是在他的坦率告知中,逐渐有了认识。如我的方案可行,被采纳,对于我本人就是最高荣耀,至于其它,是一种遐想,也只需与社区有关。
再次细读了本帖,有2个问题想重复讨论一下。
1、归隐大侠说“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测量的问题”。我的认识不同,压强的测量问题恐怕是本论题的关键。
计量标准的建立和传递,国家有着严格的次序。首帖中说到“5Mpa+/-0.001Mpa”,其精度为0.0002,这是计量一等标准器的允许误差,应该属于在具体工作状况下绝对达不到的精度。第4帖修正为“数字量输出精度0.1%”,即0.001,高于三等标准器的0.003-0.006,在二等标准器的允许误差内。大大高于常规的工作器具的允许误差0.01-0.04。
这就有一个数字式仪表的检定问题。
我有用过的数字式压强仪表的经验。仪表制造厂商可以按你的要求,把仪表的显示做到小数点后面若干位,但这小数点后面显示出来的压强有多少准确程度?对于通常的液压机具,这不是大问题。但在归隐大侠的这个场合,如果要求的只是压强保持的稳定性,不会有大问题,但如要求的必须是具体数值,那问题就不小了。
2、在不同的帖子里都提到贮能器,不知道大家心目中的贮能器是哪一种类。想提醒的在这种精度场合,常用气囊式贮能器,因波马定律,使用也许是不可能的。
已经两天了,还没有得到归隐大侠的回应。
说到方案,我的简单得多,与您的应该有所不同。

楼主:

syw开门造车、 害怕伏枥两位大虾好:

很抱歉!我周末一般不上网,每看到二位的帖子,

 X; W

害怕伏枥大虾:第二帖中有个建议“泵可以选0.75ml/r”,即以一般泵使用时的最小转速600转/分计算,如果连续运转,每24小时有648000毫升,想靠泵的开停,贮能器和比例及伺服器件来弥补这中间的差异,恐怕是办不到的事情。

是这样的:泵进蓄能器,到一定压力就停泵了,之后用蓄能器的压力,因为脉动小,一般一个循环开一次泵就够了。实际起作用的是比例/伺服系统和蓄能器。

昨天少问了一个数据,即水压系统每次封闭工作的时间,是一天,几天还是几十天? 如果这个帖子里关于水压系统的工况无误的话,我可以有一个能有一个肯定能满足要求的方案。

3 J$ w3 a* x d' \9 u

每次循环时间是24小时 ,我下面会列出我们现有的方案,害怕伏枥大虾可以看一下,假如你的方案都不是这些,并且你认为更先进,现在你不要说是什么,到时候我同意购买,因为我不是第一次买技术,技术是值钱的东西,我也懂。

现有的方案或我们相关协作商的套件如下:

1 多组重力方案,有调节器,重复精度好,难点在柱塞缸上,要求恒阻力,对密封要求高,

5 ]* s: _ m

2 单纯比例系统,精度较差。

3 单纯伺服系统,精度尚可,贵,对油品要求高,客户维护有困难。

4  泵控/阀控恒压系统套件,用在精密系统上,有脉动,数显表的末位有循环跳动,我以前处理过这类问题,很难。

5 比例/伺服,粗定位,不过冲的条件下,用小型电伺服精密控制,

6 纯电伺服控制,问题是行程较长,丝杠作用力大,潮湿条件下寿命短。

7纯数字缸控制,包括电数字缸和液压数字缸,有套件,精度基本满足,到买的时候要供货商的保证函。

8 气动定位控制,精度不够,要用小型电伺服再精密控制。

: W# \ d

害怕伏枥大虾:我买技术,不需要实物给我看,我只要数学/流体技术模型,但要回答我们专家组的问题,比如:你用伺服控制,你要讲得清楚你系统的问题,一个调节信号以后,系统的震荡有多大,显示在表上是多大,阶跃图形可能什么样,周期可能多长,我们有我们的模型,只要你确实高,什么都可以商量。

以前,我买技术的时候,有人就说不清,我给他看我们以前的图册和计算书,他到反而如获至宝,想抄些东西走,就怪异了,真的技术,可能不是我一人要,在哪都能卖。

 S. b1 i, w

syw开门造车:谢谢

?. L- C x9 J- |8 X

做一个装置:步进电机+螺杆+活塞, 控制活塞的进退不可以吗?!

确实可以这样的,早在小谋的‘定量给料’的方案中就用过这个方案,后来,小谋没动静了。

谢谢你。

害怕伏枥大虾:看了你21楼的帖,你先不要讲细节,到用的时候,我把我所有进程的方案给你看,都不是这些,而确实独到,我买下,没问题的,只是现在不要公开,

. d( p7 J6 V T- C/ ]1 U

 syw开门造车:知识有价,我从来这样认为,只要解决问题,就应该有报酬,难点我挣钱,别人都饿着?

另外,用变频器的脉动问题,用步进控制的精度问题都没法解决,我们都已经计算过了,假如二位的方案里有这些东西,可以再计算一下,有些问题是没办法的。fficeffice" />

害怕伏枥大虾,看了你的23楼帖子,有些不敢当,在您的面前,还应该叫声:前辈!

我说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测量的问题。是要说,有些是客户的要求,我会告诉他们,最高可以达到什么样子,上面是国家标准和仪表可以显示的实用精度。

但在归隐大侠的这个场合,如果要求的只是压强保持的稳定性,不会有大问题,但如要求的必须是具体数值,那问题就不小了。看了大虾的这段,知道大虾的理解是明确无误的,这也正是我们现在要与客户沟通的关键所在,他们有些概念不是很清楚。

已经两天了,还没有得到归隐大侠的回应。 说到方案,我的简单得多,与您的应该有所不同。我周末一般不上网,有事我们熟人是电话联系,我也从不在网上聊天,更喜欢现实生活。没看到大虾的回帖,深感抱歉。

: {, U6 Y3 f k

另外,我想问一下:syw开门造车、 害怕伏枥两位大虾有兴趣做这件事吗?大概什么要求,社区按10%留成,整个设计过程大约10-12天,按劳务走税。

5 G+ x4 J& n W

0 ^* Q; a h

u! F7 C k7 S$ w, w

楼主:

上午的网有点问题,补充一下:

以前的论题
深水设备仓体渗漏检测(讨论)http://bbs.cmiw.cn/forums/125171/ShowPost.aspx

当时讨论的是检漏,

以前讨论的柱塞加压方式
开发一套自动注料系统---[请教]http://bbs.cmiw.cn/forums/129780/ShowPost.aspx

自己做一个拄塞偶件,精度要高,测定速度/泄露量,用伺服马达--滚动丝杠驱动,再考虑速度/泄露量的补偿系数,精度会很高的。
材料要考虑腐蚀性。
用伺服马达--滚动丝杠驱动,精度会很高的,我不知你什么地方不明白。局部有不明白的就好交流。

我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说,这样也许你能明白,

1 会做高精度拄塞偶件吗?

用电的方式以前说过,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谢谢归隐大侠的坦率。细看了你列出的方法,再读过推荐的两个帖子,我所设想的方法,不可能超出你已经列出之外。再仔细想想,与开门造车大侠的,其实也没有原理上的不同。
虽然曾经犹豫,最终还是班门弄斧。一时狂妄,让智者见笑,脸红了。

网友:

我所谓与开门造车大侠不同的方案,应该归属于归隐大侠所列出的“纯电伺服控制”之内。
不过同一原理,可以有不同实现方法。不知道能否想到一个能被认可的结构出来。

网友:

“纯数字缸控制,包括电数字缸和液压数字缸,有套件,精度基本满足”,好像应该是最佳方案了。

楼主:

谢谢害怕伏枥 大虾:电伺服的方法以前给别人使用过,但我这里的水环境不太好,另外行程较长。

昨天我们讨论的结果大家也说到用比例+微型电伺服,电伺服的行程非常小,整个装置作封闭处理,正在计算精度值。

谢谢指导。

网友:

如果可以,想继续向归隐先生讨教。
您在24楼里说到“纯电伺服控制,问题是行程较长,丝杠作用力大,潮湿条件下寿命短”,又在上帖中讲“我这里的水环境不太好,另外行程较长”,说明必须出现场。想知道的是这现场是怎样的环境,“完全封闭的密封体”的水系统,是一种什麽样的结构,类似容器还是管道。构成系统的材料是金属还是其它材质。如果是金属材料,又是哪一种。环境是否是否是某种地下坑道,环境温度有无变化。
您已经告知,“水压系统被封闭的水的总体容量:根据实验的工件不同,容积250---300升”,在常压下系统封闭后,需要再向系统压入多大体积的水,才能使系统内水的压强升到5Mpa。
在系统内水的压强已经到达5Mpa并且稳定后,如果再向系统压入1毫升的水,则在所有其它条件都不变化情况下,水的体积最多增大了0.000004。根据计算,能够使水的压强产生多大的变化。

网友:

液压技术建立在液体不能被压缩的假定上。
但从物理学角度,任何状态下的物资均有被压缩的可能。要让水压缩体积0.000004,5Mpa压强当无此可能。但是要到多大压强才能够呢?是否有计算公式?

楼主:

害怕伏枥大虾:

试验装置在地坑里,属于潮湿环境,又是在南方,条件不好。
“纯电伺服控制,问题是行程较长,丝杠作用力大,潮湿条件下寿命短”,说的是用这种机构很难实现密封,

现在,液压公司给我的方案是比例方式,调曲线,在精度不够的时候考虑用类似电气的方式精调,电调节是类似一个伺服机构,有人供应。

我们讨论的时候,应该还有另外两家在看着,他们是我的竞争对手,有一家在这个论坛上就聊过,应该是五月的事情,论坛上有帖,有空你可以看看。

关于压缩性要考虑的问题,加压时系统的震荡,显示取值,设定数值和信号数值的协调,系统修正等问题,我不能再说细节了,因为,不光是我一个人的事了,牵扯几家公司。有些算法是其他哥们的东西,抱歉,

我们仍然可以讨论理论问题,你说的水压缩问题,不光是水的问题,容器的涨量,工件的压缩量,初始增压时时泄露等问题都要考虑的。

你说的水压缩性问题,有专门的计算公式,考虑温度条件,就可以精确计算,没问题的。许多说上都有公式。

大虾,我愿意与你讨论技术,在技术层面交流,大家很愉快。

其实,类似这样的活,市面上很多,只是大家没什么兴趣做。大家真在一起干活的时候,需要精确和明了,

网友:

技术问题无法离开具体实施条件。
虽然还有很多问题想请教,只是好像已经不大确当。
谢谢归隐先生。

网友:

看了各位大侠的发言,真是受益匪浅
我想到的是伺服电机+滚珠丝杠+柱塞加压,加传感器全闭环控制
也没跳出归隐大侠的五指山,呵呵

楼主:

房顶大虾:谢谢参加讨论,各种机构有各自的特点,
‘伺服电机+滚珠丝杠+柱塞加压,加传感器全闭环控制’的精度较高,但不适合大行程,对环境的要求也高,

以前的‘定量加注’的讨论给过人家这个方案,社区本来要给人家做设计,后来没音信了。

网友:

归隐大侠,我可称不上大侠。
‘伺服电机+滚珠丝杠+柱塞加压,加传感器全闭环控制’对环境要求并不很高,
您只说湿度大,这不是问题,而且加压部分可以分出来用高压管连接容器。
你的泄漏量很小,不用大行程。
我是做数控机床的,对伺服电机+滚珠丝杠比较熟,呵呵。
见笑了

网友:

房顶 网友好!

归隐的系统计论的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任意、准确定位在“五个设定值”的问题。单纯直接用泵是
不能准确达到“五个设定值”的。
这部分要用到“大活塞”对较大容积进行调整的问题,这部分的行程较大,所以,
归隐采用的是“油液压缸大活塞”并配合“比例积分微分控制”方式,来达到这一
目的。

第二个问题才是:在达到任意“五个设定值”后,因为存在“微小泄漏量”,如何
保压的问题。

你(房顶)在36楼发言:……你的泄漏量很小,不用大行程。……
是针对对第二个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但你没有解决第一个问题。

//*************************************************
我和归隐的不同在于:

归隐采用的是三级方式:泵水液压+油液压精调+微小量电伺服

我在20楼的方案试图采用两级方式:变频泵水液压+微小量电伺服

我和归隐都得用到“比例积分微分控制”。

syw   070727---06.54

楼主:

谢 syw开门造车  的精确解答,希望什么时候可以合作一下。

这个项目在适当的时候,如果我的合作伙伴同意,还会陆续探讨“比例积分微分控制”。 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速度的具体补偿算法。

谢各位参与。

网友:

; T M2 t9 s c' h, b& N' M 谢 syw开门造车 大侠的指教,我对问题理解得不够,
用伺服电机+柱塞泵+油水压力传递+传感器闭环控制 应该可以
但闭环控制这块比较难,因为精度太高,容易震荡,用什么算法是个世界难题,
我对此不大清楚
我理解“比例积分微分控制”应该指这个

楼主:

房顶大虾:算法有很多经验性的修正数据,用数控对一个系统加压的难度在于,速度较低的时候的动态泄露量和速度高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如何进行补尝的算法是个问题,即使有闭环控制也存在问题。
谢谢参与,多提意见。

网友:

谢谢归隐大侠
可以用伺服电机的恒力矩模式,这和您的重物法是相当的,用电位器来控制力矩,速度较高时是加压阶段可不考虑泄漏,在保压阶段伺服电机力矩恒定,只要泄漏量没有大的变化,压力就保持恒定,当然这个恒定精度和伺服电机、柱塞泵的精度有关,这样控制部分最简,日后由于摩擦力和其他损耗的改变,压力会变化,须定期调整电位器。

楼主:

房顶大虾:谢谢答复!

网友:

不好意思
我查了一下三菱伺服电机手册,恒力矩模式下线性在10%,达不到您的精度
见笑了

网友(2008-08-11):
如此高的精度,比例积分微分调节是很难胜任的,控制算法有大讲究啊,前馈是王道。

网友(2014-11-28):
回家重温大学教材。看到此,才觉得自己的无知。

网友:
作为新人,很想参与讨论,实际经验少,只能说一说个人的简陋理论想法
问题是密闭系统保持压力并有一定的泄漏量,要求保持压力波动在0.001Mpa内,转换成水柱高度为0.1m
严格说这个是控制系统的问题,控制系统有两个重要参数是系统的惯性和响应时间。惯性大则响应时间长,惯性小响应时间短。
个人想法可以采取两步解决波动:
1.给系统加上两个口,一进一出,流量在泄漏速度的N倍以上并且可控,这一步可以把压力大致恒定。
2.给系统加上一个增压装置,微调系统压力,0.1m的水柱高配合不同的底面积应该不是多么难的事

网友(2015-01-03):
的确,只能用直接检测式三通减压阀和闭环控制才有可能实现,另外你必须要考虑下流量脉动的影响,因为流量脉动很有可能导致你无法达到那个精度0.001MPa

网友(2017-03-23):
看到沉寂多年的老帖,收获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