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中的.bak文件是个备份文件,具体有什么用没?

楼主(2007-07-16):
CAXA中的.bak文件是个备份文件,具体有什么用没?

万一主文件即原文件丢失,能否通过.bak备份文件招回原来的作图呢,怎么找回?

网友:

可以的,把扩展名改成eb 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R# l2 A* D W+ H 可以的,把扩展名改成eb 就行

我刚试了,得把后缀名改为.exb才行,而不是.eb

网友(2008-08-22):
真的很好使唉,但是有个前提,源文件要和备份文件一致,没有改变!!

网友(2009-01-21):
bak在具体的使用是,当因为意外原因使原图文件不能正常打开了,可以把原文件删除,把XX.bak的后缀bak改为dwg或exb,然后毁坏的图就会重新回来了,避免几个小时的心血化为乌有。

网友(2009-03-13):
把后缀名改为.exb才行

网友:
能不能不生成*.bak文件

网友:
把后缀名改为.exb才行!

网友:
很少能用到,也可以不生成,在系统配置中取消

网友(2009-05-06):
能不能不生成*.bak文件
引用 网友B:

7楼兄弟

在CAXA工具----选项--系统配置,把备份项勾去掉!就OK了!!

网友(2009-12-28):
备份文件,如想用回,把后缀名改为exb就可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