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臂钻床钻头不能左右移动---[请教]

楼主(2007-07-16):
各位高手,

摇臂钻床钻头不能左右移动,最有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是液压方面的问题么?请大家多指教。谢谢。

网友:

你指的是主轴箱不能左右移动吧?这个和液压没有什么关系,它是靠主轴箱上的一个齿轮和横梁导轨上的齿条啮合实现左右移动的,操作是用手轮完成的。

网友:

接上:如果左右移动不了,先检查一下主轴箱的锁紧手柄是否松开,如果手柄已经松开就要看齿轮、齿条是否卡住。

网友:

你的摇臂钻的型号是什么!!不同型号其结构是有区别的!!

网友(2007-10-05):
是液压的还是机械的?主要查主轴箱后面镶条架上锁紧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