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C,RC,HRA,硬度概念---请教

楼主(2007-07-16):
请教各位大虾,

9 v9 @ ~9 |* m- }7 z

                 HRC是洛氏硬度,那RC=HRC吗?不是的话是什么硬度,有什么区别没?HRA又是什么硬度单位?

  谢谢!

网友:

区别概念

网友:

硬度对比

网友:

对比换算

网友(2008-08-21):
RC

还是没有人回答RC是什么单位啊,我在一张国外图纸上见过

网友(2008-10-24):
洛氏硬度(HR)
当HB>450或者试样过小时,不能采用布氏硬度试验而改用洛氏硬度计量。它是用一个顶角120°的金刚石圆锥体或直径为1.59、3.18mm的钢球,在一定载荷下压入被测材料表面,由压痕的深度求出材料的硬度。根据试验材料硬度的不同,分三种不同的标度来表示:
HRA:是采用60kg载荷和钻石锥压入器求得的硬度,用于硬度极高的材料(如硬质合金等)。
HRB:是采用100kg载荷和直径1.58mm淬硬的钢球,求得的硬度,用于硬度较低的材料(如退火钢、铸铁等)。
HRC:是采用150kg载荷和钻石锥压入器求得的硬度,用于硬度很高的材料(如淬火钢等)

网友:
顶一下,我来看看

网友:
关于“rc”最好能上传一下图纸,这样便于讨论。因为据我所知硬度标尺中好像没有“RC”,可能是特殊螺纹。

网友(2009-12-11):
谢谢各位大侠,顶一下.

网友(2010-01-22):
我也遇到这样的标注不了解

网友(2010-04-05):
我也遇到了  碳钢  要求硬度:Rc58/60 是否是HRC58/60呢 还是。。请各位大侠指点下

网友:
还是没回答Rc啊  这个是美国图纸上的标准

网友:
为什么我的威望那么低呀。。。。。

网友(2010-09-16):
RC硬度是美国机械工程界常用的一种硬度标准,

网友:
HB HR 就是检测方法不一样

网友(2010-10-27):
上传一下图纸,这样便于讨论。

网友:
HRC和HRC都是洛氏硬度的标法,它们只是不同的标尺而已,洛氏硬度有三个标尺A 、B、 C

网友(2010-12-27):
HRC的單位就是  =====硬度值為洛氏之C 尺度,以HRC 表示之。

 通常洛氏試驗常用之尺度有兩種:
  1. 對一般淬火鋼或其它較硬質之材料,所用之壓痕器(penetra-tor)是金鋼石圓錐,所施加之荷重為150kg,所得之硬度值為洛氏之C 尺度,以HRC 表示之。
  通常C 指標之使用範圍在20~70之間,高於70則材料太硬,鑽石圓錐易壓碎,低於20則壓入太深,影響深度,而造成測量值之不準。
  2. 對於退火鋼或其它軟質之材料而言,所用之壓痕器為小硬鋼球,所以施加之荷重100kg,此所得之硬度值為洛氏之B 尺度,以HRB 之符號表示之。
  通常HRB 或B尺度之使用範圍,在0 在100 之間,其值太低則材料太軟,致使套管觸及試片,其值太高則鋼球有被壓扁之虞。
  當我們瞭解HRC 及HRB 之後,再觀察一下洛氏硬度試驗機之刻度盤。刻度盤上之外圍為黑色之刻度,用於C 尺度之測定,內圍為紅色之刻度,用於B 尺度之測量。一般而言,材料愈硬,壓痕深度愈小,表示材料對變形之抵抗大,也就是硬度高,而刻度盤上之硬度值亦大。反之,對較軟材料而言,其壓痕深度愈大,表示材料對變形之抵抗小,也就是硬度低,而刻度盤上之硬度值亦小。

网友(2011-05-03):
期待高人回答
~~~~!!!

网友A(2012-03-03):
还是没有Rc的说明阿,Rc硬度翻译成中文是什么?

网友(2012-09-28):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有Rc的说明阿,Rc硬度翻译成中文是什么?

RC硬度是美国机械工程界常用的一种硬度指标 并非指HRC

网友:
钻石锥拿来测硬度,太奢侈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