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NPT和NPTF的区别

楼主(2007-07-17):
各位大侠,小弟刚做机械设计不久,对螺纹概念不熟悉。最近遇到螺纹NPT和NPTF,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区别,请各位大侠指教。

 O% Q0 m7 J

网友:

NPT是美标锥管螺纹National Pipe Thread的英文缩写,与国标的ZG(现在也改为NPT了)是一样的;NPTF通常指NPT的内螺纹,也就是National  Pipe  Thread  Female;NPTM通常指NPT的外螺纹,也就是National  Pipe  Thread  Male。

网友:

2楼解释的经典,学习了~~

网友:

严格的说,NPTF指的是美制干密封圆锥管螺纹,牙形角60度,斜度1度47分,NPT为美制一般密封圆锥管螺纹

网友:

同意4楼的解释.

旧机械制曾自行规定过美制和英制螺纹的标记代号:ZG对应的英制密封螺纹BSPT(BS21),即螺纹的牙型角是55度,锥度是1:16即1度47分,
Z才对应NPT,螺纹的牙型角是60度,锥度是1:16即1度47分,
两种螺纹除牙型角不同外其它螺纹参数也存在差异,

网友:

NPTF螺纹称之为干密封式锥管螺纹,它连接密封的原理是在没有润滑剂或密封填料情况下螺纹连接时,设计意图是使内、外螺纹牙的侧面、牙顶和牙底同时接触,来达到密封的目的。NPT螺纹称之为一般用途的锥管螺纹,这也是我们以前称之为的布氏锥螺纹。它们两者的牙型角、斜度等指标都是相同的,关键是牙顶和牙底的削平高度不一样。

网友:

二楼的解释有点问题,MNPT解释成NPT外螺纹,FNPT对应NPT内螺纹。至于NPT和NPTF,4楼和6楼有过解释。

网友:

加工NPT管螺纹中用螺纹刀片有标明R0.2,有不标明的。常规说法就是刀尖带圆角和不带圆角的,是不是对应NPT和NPTF呢?
哪位老师知道请回复。谢谢!

网友:

奇怪了,为什么NPT在我们现在的教程中没出现呢?

网友(2007-11-23):
NPTF的螺纹可以用NPT的检规来检,  两个的不同就 是削平量不同

网友:
我也是按照二楼的理解 但后来实际当中遇到过问题  后来仔细研究了下  应该还是4、6、7楼说的对  呵呵

网友(2008-01-30):
应该是6楼说的对,NPT锥管螺纹不能代替NPTF干密封锥管螺纹。

网友:
六楼解释得非常全面!!!

网友:
我好象觉得不大妥试了下不对的但是不知道原因

网友:
NPT 和NPTF各种参数都是相同的,唯一不同的就是牙顶、牙底削平量不同;NPTF内外螺纹配合有一定的过盈量,干密封就是靠这个过盈来实现的,不需密封填料。

网友(2008-05-29):
受教了,怎么没具体说一下它们的尺寸

网友(2008-11-07):
大家的讨论很激烈哦!我记得论坛里有一资料是《公制、美制和英制螺纹标准手册.pdf》,大家收索一下!这方面的内容相当详细了!

网友(2009-01-02):
请问NPT和NPTF的内外螺纹能配合吗?怎么判断二者区别?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
要求不高的时候可以的,但是NPTF的密封性更高,特殊场合只有选择这款。你可以参照6楼的说法。

网友(2009-05-09):
很长见识,学习了

网友:
看论坛,也明白啦

网友:
各位回答的精辟呀
我也老搞不清楚。

网友(2009-08-18):
2楼解释的经典,学习了~~

网友:
张先生,为什么看不到《公制、美制和英制螺纹标准手册.pdf》,是不是有权限?请赐教,怎么找到这个手册,工作中老是找这个东西,尤其是管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