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冲片大回转模具---[请教]

楼主(2007-07-17):
<>有做过电机大回转模具的同胞支持下
<>我见过可是内部结构不了解     冲床曲柄上连接个连接杆  通过冲床的曲柄回转产生动力 带动万向头(改变方向)后直接连接到一个变速度箱(内部结构没看到,他们公司的工人不让打开)后有个皮带轮 连接到模具里面(内部结构不知道)
<>有知道的可以告诉我具体的结构吗?不胜感激!

网友:
Re: 电机冲片大回转模具 求救

我所见过的都是冲床加工的,先是“三圈落料”,然后上单槽冲,两个工序的模具不同,单槽冲的模具很简单。

楼主:

郁闷了 怎么没人知道啊~

网友:

无锡锡通 你好
电机大回转模具?是产品模具还是送料的机构?看你问的好像是送料机构?

楼主:

当然是模具了
有这方面资料的人我愿意出资金购买资料哦

网友:

楼主:有产品图纸吗?不是很清楚你说的“大回转”
    模具我想应该可以做出来的

楼主:

这么说吧~~~一个正方形的产品   每冲压一次凹模具旋转180度 或者是90
因为材料他的厚度不均匀 一会大 一会小

旋转180度冲压可以 消除这种情况

网友:

楼主 模具结构不是很清楚 但如果冲床一个行程 模具转动一次 两个行程就完成产品冲压 模具我想不是很复杂 凹模给他一圆周运动轨迹 上模转动吗?

楼主(2007-08-16):

上面不动
我现在知道怎么动  但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让它在相对的地方精确的停下来

因为凸凹模的间隙只有0.025-0.03  万一停的位置没到  那么凸凹模  甚至整个模具都要受到很大的损伤

网友(2008-10-19):
这些应该属于专用性模具,相关资料并不好找,呵呵

网友(2009-02-02):
你说的是日本黑田的回转模具,我专门搞日本大回转模具的,电话联系我把13401636566

网友(2009-03-21):
楼上的是常州那家公司啊!

网友:
说句实在话,这种模具确实能够解决楼主所说的问题,但是此类模具一般都冲的不是很快!

网友:
你说的是日本黑田的回转模具,我专门搞日本大回转模具的,电话联系我把13401636566
引用 网友A:

hi 不妨发个照片看看呀,也见识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