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色金属最快最方便的焊接方法

楼主(2007-07-17):
目前很多企业对断丝的处理方法采用电焊,现给各位介绍一种新的焊接设备-冷焊接。

& u9 B% y m& v& g+ R

产品用途:对铜、铝、金、银、铂、锡。钽铌等有色金属线材及他们部分合金线材的焊接。
产品优点:无需用电,无需用汽,无需加热及任何辅助材料,完全靠手动就能焊接,只需几秒钟,焊接后电阻和材料的延伸率及其它指标不变,接头处强度比本体更牢固。安全、方便、快捷。

- a- S V

1.       冷焊机焊接原理

冷焊机焊接时无需用电,无需用汽,无需用填料和焊剂,而是靠压力来焊接有色金属。在集中的压力作用下,使联结的两接触面扩大,面积的扩大使原始阻碍焊接的保护膜破裂,外加的压力使纯净的金属紧密接触,产生新的原子结合,连续几次压力就可以完成焊接。

 fficeffice" />

2.       多次加力方法

 F3 r* {

冷焊机是一种手动操作的焊机。焊接的方法是采用多次加压力的技术,这种焊接用不着做线端的修理、清洗等准备工作,只要把线塞入焊接模内,进行几次的锻压后就能除去线端原有的杂质,使界面连接起来,锻压的次数和焊接表面的原始状态有关,就大多数金属而言,5-10次的锻压就能焊接成功。

冷焊机操作简单,方便快捷,价格更是优惠,是取代电焊的最好产品。

楼主:

好郁闷哦,为什么这么好的帖子没人回帖呢:《

网友:

想知道你们公司是做什么的 我所接触的 都是 不锈钢 铜 铝 其他的很少见

楼主:

我们是做机器的,嗬嗬,就是专门焊接有色金属的机器。谢谢楼上的捧场啊。两天了,第一个捧场的人

网友:

这样的设备贵吗 能焊钣金吗

楼主:

设备基本在2000-5000之间,算很便宜吧。不过很遗憾,冷焊机只能焊接有色金属线材哦。比如 铜丝,铝丝,漆包线 ,铜包铝,镀锡线,铝合金线等等。范围可以从0.08MM-6.00MM。完全手动焊接

网友:

那会不会很累??连续工作效率高吗?

网友:

能产生这么大压力?请说说它的压力原理。

楼主:

不累得,连我小姑娘 都能够压得动,何况车间的男工人哦。
焊接原理:在集中压力的作用下,使联结的两接触面扩大,面积的扩大使原始的保护膜破裂,外加的压力使纯净的金属紧密接触,产生新的原子结合,只需要压几次就够了哦,速度相当快,而且安全,方便。更重要的是焊接的效果好。

网友:

可以焊接扁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焊接扁线吗?
   可以的哦,你可以提供一下扁线的材质和尺寸,如果没有超出冷焊机焊接的范围就可以焊接。焊接出来的效果和圆线一样哦

网友(2008-03-26):
请问这个工具哪里有卖的?怎样联系?

网友:
像是锻焊的方法,即在压力下粘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