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钢板轧制成形的朋友吗?

楼主(2007-07-17):
本公司有六条轧机线,用来轧制各类钣金产品,但是对于复杂形状的产品,往往轧不好,想跟大家交流。另外,做轧辊模设计和制造的哪里比较好?

网友:

不是轧线,是冷成型线吧?

楼主:

对,就是冷成型线。也叫轧线。我们的产品用了15副轧辊。但是我们最近有客户要求做更复杂的产品,例如扶梯导轨,其截面形状很复杂。我们找不到好的轧滚模具设计供应商。

网友:

这是个冷弯成型的问题,还不完全是轧滚模具设计供应商的事,对于一个冷弯产品,要有一个好的成型工艺,先成型什么部位、如何保证变形率,怎么最终将其卷起来,考虑回弹以后达到产品的要求,这才是你要考虑的东西,你们哪里必须有一个这样的冷成型工艺师,排出工艺以后才能定辊型,你买的现成的辊组怎么能正好用在你的工艺上,
有些不解!

楼主:

可能我没有讲清楚。我们现在缺的就是冷成型工艺师,没人能够排工艺,以前是请外面的师傅做的,他排工艺,然后找厂家做轧辊。但是现在的产品机构复杂,他做不了。你可能理解错了,我们不是直接买轧辊的。

顺便讲一下,我们是用带钢轧制,然后锯断,5米至15长一支。

网友:

是我理解错了吗?好像不是吧?我在楼上说地很明白呃!
作圆管的人多,作内弯边+中间对折加厚的人就少,雇人很贵的,要先找到人。

网友:

就是冷弯型钢吧!
有些复杂断面的,象什么窗框钢什么来着,还有变截面的.
东工有人搞这个.
做圆管,方管的非常多.苏南还有乡镇企业干这个,但是冷弯后还要焊接的.
奥地利有个公司好象做这个,很厉害,原来参加过交流,他们可以生产变截面的冷弯型钢.得上网搜一下.

楼主:

对,就是用一卷一卷的带钢板冷弯成条状的型材。谢谢指点。能不能提供奥地利公司的名字。你说的“东工”是指哪个学校?东北大学?还是东南大学?

 fficeffice" />

网友:

东工是东北大学,他们原来的压加系有老师干这个.那时他们搞型材还是有两把刷子.吴迪搞型材应该还是比较厉害的 奥地利公司那家公司名字实在记不起来了,记得02年左右是<轧钢>还是<重型机械>有介绍.你可以在维普什么的搜一下,也可以问问东工的老师.他们知道的多,见他们不要提我,本人在那名声不好,现在应该没人记得了.

楼主:

谢谢“一两酒”。给你看看我们的产品截面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一两酒”。给你看看我们的产品截面图。

我们称为"辊式冷弯成型",也有简称为冷轧成型,你们这两种产品还是属于比较简单的,给一些我们生产的样品图看看.

网友:

我不是想做广告,如有需要可发邮件到:linchaod@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