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四周锐边尖角是倒圆角还是倒角呢?---[请教]

楼主(2007-07-17):
轴肩过渡处开圆角,孔、轴端配合处开倒角,那联轴器四周锐边尖角是倒圆角还是倒角呢?

网友:
Re: 轴肩过渡处开圆角,孔、轴端配合处开倒角,那联轴器四周锐边尖角是倒圆角还是倒

倒角!

楼主:
Re: 轴肩过渡处开圆角,孔、轴端配合处开倒角,那联轴器四周锐边尖角是倒圆角还是倒

今天又看了遍课本,总结如下:
倒角是有角度的加工面,常用的是45度倒角,大多数用在端面棱角处;圆角是带R的倒角,常用于

消除变径应力和装配处。倒圆是为了防刮伤,好装配;圆角是为了防应力集中

楼主:
Re: 轴肩过渡处开圆角,孔、轴端配合处开倒角,那联轴器四周锐边尖角是倒圆角还是倒

我又突然想了一下,倒角和圆角都是怎么加工的呢?

网友:

应该倒圆好点吧

网友(2007-11-10):
手册上对每个地方的倒角大小都作了规范!

网友A:
加工成倒角或圆角都可以,区别在于加工的是否方便、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成倒角或圆角都可以,区别在于加工的是否方便、简单

那对于弹性柱销联轴器四周的锐边尖角,是加工倒角还是加工圆角方便?倒角和圆角该怎么加工

网友:
看看手册就明白了,,
轴上的圆角多,,一般都是倒角45度;;
圆角有圆角的刀,,
45度角要求不严的话就直接搬刀盘靠一下就行了啊

网友(2007-12-29):
锐边倒钝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工艺要求只是为了不伤人,把刀调整个差不多的角度划一下就可以.

网友:
应该倒角! :) :) :)

网友:
原来一车工师傅说:“你能不搬刀盘就把这个角倒出来就算可以了!”

我一怒,果然搞不出来……手上活把握不好

网友:
轴承的倒角是圆角还是倒角,我查了一下,应该是圆角。联轴器一般还是倒角,

网友:
如果有条件,你把所以该倒直角的地方都变成倒圆角,我想使用的人是绝对不会对你有意见的。

网友(2008-01-29):
我不知只得是什么形式的联轴器,不管是哪一种在锐角的地方,都要倒45度角。联轴器的形式有很多种的。

网友:
看看图纸的要求呢,一般都会有要求规定的!

网友:
我们单位的连轴器都是倒45度的

网友:
我的观点

我认为应该倒圆角,因为这样更不容易伤到人,不能光依靠课本上的知识。

网友(2009-02-08):
外径倒角小刀架转位靠车一下,或用锉刀打毛刺亦可。
对内孔倒角,除联轴器外,其他另件在轴向定位有精确要求时,须按规定倒角,不能过大或过小,否则要么压住轴肩,要么与轴径R发生干涉不到位!

网友:
老外都是导圆,国内连不倒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