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TM A573-81 材料标准是低合金板吗?---[请教]

楼主(2007-07-17):
有哪位大侠知道

ASTM A573-81 材料标准是一种什么?低合金板?这种材料是铸造还是怎么生产?相当于我们GB哪种?十分感谢

网友:

楼主您好!

查遍了“国内外常用金属材料手册”和“铸造手册-铸钢”,均没有查到您需要的资料。不过根据“国内外常用金属材料手册”中其他标准号的介绍来看,在同一个标准号之下,会有多种不同牌号的材料的。

附上一个样本。

网友(2008-01-04):
其碳含量为0.23; 0.24; 0.27 三种级别, 时间太长了,不知你还需要标准不,我这里有2000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