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加工倒角和圆角啊?

楼主(2007-07-17):
端面上的尖角去棱,用倒角,比如轴端倒角是怎么加工的?

消除应力集中的圆角,轴肩过渡处的圆角是怎么加工的?

请大家指教.

网友:

磨好倒角的刀具在仪表车床上加工,有专门的测量角度的尺子。还有专门的仿削车床,可以加工模具一样的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n- c2 t t, E 磨好倒角的刀具在仪表车床上加工,有专门的测量角度的尺子。还有专门的仿削车床,可以加工模具一样的工件

 C ?5 X

那二楼请说明一下轴肩过渡处的圆角是怎么加工的?

网友:

倒角和圆角是加工中最基本的东西,可以用得手段太多了.轴肩过渡处的圆角一般用R刀车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磨好倒角的刀具在仪表车床上加工,有专门的测量角度的尺子。还有专门的仿削车床,可以加工模具一样的工件

请问:你所说的“有专门的测量角度的尺子”是什么尺子呢?我们测量倒角一般用的是角度尺,请指教,谢谢。

倒圆角我们一般用成形刀,尺寸要求严格的话用数控车加工。

网友:

用数控车OK啦。

网友:

用普车就是可以解决,一般的工件倒角只是为了去毛刺而已,用45度车刀。至于圆角吗?你可磨一把你成形刀,即简单又好用!
倒角与圆角很少用在严格的工件上面,一般他们的作用不是为了工件配合而加工的。只是为了加强某种机械性能而进行车削。
他们的加工方法也有很多,要看你现在的工加条件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