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通快的3030可以进行激光雕刻吗?---[请教]

楼主(2007-07-18):
1   某工件厚度为15mm,我想在板上开一个10mm深,50mm宽,直径260mm的环形槽,用通快的3030能否实现?为什么?

2   通快的3030是否可以加工酚醛树脂板材?

3   如果通快的3030无法进行上述加工,其他品牌的激光切割机能否进行此类加工?

0 }4 }6 w c: p9 G- e% E

网友:

不行,用机械加工,先了解镭射的吧

网友:

试试看了,不试不知道,一试吓一跳.

网友(2008-10-30):
引用 楼主:
1   某工件厚度为15mm,我想在板上开一个10mm深,50mm宽,直径260mm的环形槽,用通快的3030能否实现?为什么?
2   通快的3030是否可以加工酚醛树脂板材?
3   如果通快的3030无法进 ...

激光没有办法做到你的要求

网友:
没法达到!

网友:
目前的激光技术无法实现...建议你还是用机械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