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系统的设计步骤---[图,请教]

楼主(2007-07-18):
各位达人,能不能根据这张示意图给小弟指点一下

我这个系统不能算是完整的液压系统,因为没有液压执行件,单单通过泵把液体通过一定的压力输出,然后回收液压油,但是系统也需要有压力控制功能

喷出的液体压力大概在200牛/平方毫米 , 个人感觉好高啊。。。

应该算是最简单的液压设计了,能不能介绍下整个设计步骤是怎么样的?或者哪里能找到大概的设计步骤,我好开始入手呢?

楼主:

高手呢。。。?

给点指导啊

网友:

喷出的液体压力大概在200牛/平方毫米,即200MPa,好高啊。丛示意图看来,似乎无此必要。楼主如何得到这个数据?
如果数据确实,这个系统超出常规高压五六倍,快到可以做水刀的程度了,泵、阀、管道和喷嘴都不会有现成的,不太好搞哟。
至于系统的完整,这就是个完整系统。要找执行件,喷嘴不就是吗。

网友:

可采用德州产的超高压泵来解决

网友:

你可以和HAWE询一下

网友:

不用增压器好像很难实现

网友:

不用增压器好像很难实现 .还有就是成本太高

网友:

什么玩意有200MPa啊??

网友:

可以用增压泵

楼主:

是冲压设备上的,压力润滑用的,德语叫druckschmierung ,是在研究中的新技术

我也知道压力有点高,不过必须这么大的压力来和冲压头平衡压力

我查查看增压设备或者超高压力泵

谢谢各位的意见

网友:

压强已经确定,还要确定的是流量和工作方式。
按楼主的叙述,油液在设备上的输出似乎应该是只在上下模结合时,为间断形式。而牧局有大小,设备同时使用有多少,从首帖图片看,又是集中供油。因而也许对流量的要求有一个比较大的范围。但也必定有一个最大和最小的值。

网友:

不过楼主说:“压力润滑用的,德语叫druckschmierung ,是在研究中的新技术”。
那么,是否已经有人得到了专利?

网友:

200Mpa,好高哟!对系统要求应该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