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总结下常用的公差与配合

楼主(2007-07-18):
 请大家把知道的和工作中常用的公差与配合总结下. 例如:轴承座孔与轴采用间隙配合,还有哪些配合是常见的?

轴承座孔与轴间隙配合H7/f6

网友:

H7/f6? 都是老掉牙的的标准方式了,还要找来找去的现在都是直接在零件上标准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H7/f6? 都是老掉牙的的标准方式了,还要找来找去的现在都是直接在零件上标准公差

' w u

请2楼的兄弟说说,现在流行的标准是什么?怎么直接在零件上标公差呢,凭经验吗?谢谢了

, s* c5 b) | d/ z1 V

网友:

根据每个公司的 标准不一样标准也就不一样例如我们公司是这样表示的

紧配合是   X  0~-0.002    X  0~ +0.002
滑合    X0~ +0.002   X  0~ +0.002^ +0.005
间隙  就随便你们放了

销钉我们公司买的标准件  公差是X+0.005^+0.01
我们的板件打入公差是   X   +0.005^+0.008
我们的板件滑合公差是   X   +0.012^+0.0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每个公司的 标准不一样标准也就不一样例如我们公司是这样表示的

紧配合是 X 0~-0.002 X 0~ +0.002
滑合 X0~ +0.002 X 0~ +0.002^ +0.005
间隙 就随便你们放了

销钉我们公司买的标准件 公差是X+0.005^+0.01
我们的板件打入公差是 X +0.005^+0.008
我们的板件滑合公差是 X +0.012^+0.015

我想问的是孔与轴的尺寸配合代号,偏差代号+公差等级代号,而不是具体的上、下偏差数值。

网友:

不同工况不一样的.
比如四列圆锥和四列圆柱,都用在轧机上,外圈和轴承座孔都是松配:H7.但内圈一紧,一松.
不同的设计目的也不一样:
就象上面说的四列圆柱也有内圈和辊颈松配合的.在少数场合.

工况不一样,配合千变万化.
完整的总结当然是好事,主要看你积累了.即使有些顶端的供应商SMS,VAI等,他们图纸上配合也不一定完全正确.

网友:

工况不同,选用轴承不同,公差与配合就会不同。

网友:

竹子老兄啊  我不知道怎么说了 反正根据轴承的公差去配轴   看你需要 什么配合,紧配、滑合、间隙等等

网友(2009-06-20):
大家是不是按照手册上的载荷情况选配合公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