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搞个新的项目,考虑用一些钣金件---[请教]

楼主(2007-07-18):
最近在搞个新的项目,考虑其中用一些钣金件,,但是对钣金工艺不甚熟悉,万望各位DX指点。另外,哪位可以推荐一个质量可靠、愿意承接小批量冲压、钣金加工(制作试验样机)的企业呢?拜托了!!

类似图纸在附件中。

楼主:

最好是成都市周边的企业。

网友:

看了下你的图纸, 感觉还是需要小小改动一下。这个不符合实际的加工

网友:

我们公司能做 不过太远了
我们在上海

楼主:

谢谢楼上的DX!!

网友:

刚才我没仔细看 你图中的 R1.8在折弯的时可能会有些变形

网友:

可以做

那个槽口后加工

7 E! k8 y9 G Q8 W

你的那个折弯9MM

不怎么好做

 ~4 B

要单独开模,很高的价格你不会接受的,如果行的话,可以把两边的脚去掉,在两边加搭子或者另外折弯

9 _ y

网友:

如果量太少得话,估计没人愿意借这个活。建议更改设计工艺。9mm得折弯最好做一些处理。吧13.8mm加大或者把9mm缩小对加工起来会有帮助。

网友:

外形和孔用激光机切割后再折一道弯,不用改图纸。很简单。

网友:

9mm的板材按照图纸要求进行打弯,必须在折弯中心线先冲出槽来.否则两边会突起

网友:

小站大侠说的对,两边脚相对板厚来说较窄,不好做,9毫米折弯处最好改成冲缺口后折弯。尺寸8+/-0.05对折弯来说也较困难。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DX!!图纸可以修改。有没有愿意承接加工业务的呢?价钱应该好商量的!!谢谢啦!

网友:

怎么联系?

网友:

只是做式样的话可以用线切割或者用激光下料,折弯虽然工艺有点问题还是可以做的。

网友(2007-10-23):
折弯槽太宽不好折,零件最好能加长点

网友:
太远了,我在无锡,如是小批量只能在附近找了,再和工艺人员交流一下,图形要改,否则成本太高、范围也小

网友:
这套模具3万就有人做了
并且送级进模
有需要给我发消息

网友:
这种零件简直是小菜,类似的我们经常做。想做请加QQ522821538

网友:
好像重庆有一家比较不错的钣金厂

网友:
我公司专门加工各类钣金折弯件,公司在贵阳。

网友:
同意八楼的    这么简单的东西要搞的那么复杂嘛

网友:
用普通冲床冲吧,应该没问题的,开副专用摸具!!

网友(2007-12-28):
這個東東很間單` 如果是小批量可以用鐳射加工,成形用折床就可以 我們公司就是專業做鐳射板金,在昆山很近 你可以聯系一下

网友:
R4.5 附近的9MM那个尺寸建议改小 和左边的那个9MM一样的话 很难加工 标R1.8处离弯板处的宽度不会超过2MM (目测)弯板的时候很容易变形 。。。量小激光就可以了  没必要开模具。。

网友:
用上下模冲就可以了
压牢一边后,一下来旧成型了,还三万呢,三万人家吃什么啊

网友A:
折弯后有几处尺寸精度+/-0.05   钣金能达到这个精度么? 就算是展开图画得100%正确,折弯(模具弯曲)能加工出来么?  搞钣金头次好到这么严格的精度,不知道其他大虾有什么高见。

网友(2008-08-08):
我们是重庆的专业生产公司

你可以和我联系,我是重庆祥明仪表机箱有限公司销售部:陈毅经理电话:023-68613299  传真:023-66233525

网友:
怎么设计的这个?不太符合常规的设计。我们公司不接这种活。
如果一定要用这种形式,我们都是设计成二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折弯后有几处尺寸精度+/-0.05   钣金能达到这个精度么? 就算是展开图画得100%正确,折弯(模具弯曲)能加工出来么?  搞钣金头次好到这么严格的精度,不知道其他大虾有什么高见。

折弯后再冲5.1的孔,可能会达到的.

网友(2008-09-09):
找钣金的加工商。

我们是一家在上海的小公司(外资),现在开发一台仪器,外壳和骨架需要本地供应商。
要求:熟悉英制, 质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