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厂一台980TA数控车,会整车停电,但关掉水泵就好了---[请教]

楼主(2007-07-18):
各位你好!我厂现有一台980TA的数控车,在加工工件时会产生整车停电,关掉水泵即可.但为什么一用水就出问题.请大家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

检查水泵电路是否漏电啊!!!

网友:

有密封不好的地方或水泵出现短路!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水泵电机的绕组电阻,测一下电机的绝缘电阻。

网友:

  应该是水泵电路漏电了!

网友:

主要两个方面  1〉水泵线路出现微漏现象  系统出于自我保护状态采取断电  2〉是佛由线性压降现象  实指由于线路长期使用出现老化 断股  从而使电压降低 负载启动时瞬间降压

网友(2007-08-23):

引用 网友A:
6 A% [ x9 N1 c" H/ g$ O 有密封不好的地方或水泵出现短路!

! j G a& }+ R, p- [

同意,我这边也试过,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2007-11-08):
检查水泵是不是漏电

网友:
水泵电机定子线圈漏电或匝间短路,更换水泵就正常了,我们厂的数控车床经常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
按我的想法是主板出现问题了,检测一下

网友:
水泵打开后喷水不?+ U7 p# Y3 X! N1 Z
如果不喷水的话,说明水泵强电部分短路,造成机床保护跳闸

网友(2010-05-13):
恩 恩 。问题就出在水泵shang.

网友:
检查一下水泵开关进线,看是否和系统的线短路。

网友(2010-08-06):
我用的机床也出现过这个问题,结果是水泵电路漏电了,,,我的是换了电线就没事了